维修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3-08-29):
前不久在设备维修过程中的一点经验体会: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电机断路器掉闸现象,不是很频繁,

由于是二手设备,初步怀疑是电机性能不好或者负载大。

根据名牌将断路器(带电流调节的)上的电流稍微调大了一点,现象还有。就把所有的端子和电机接线柱紧固一遍,唯独没有紧固断路器上口的接线端子。

过了一段时间电机再次跳闸,合不上,电机壳烫手,电机抱死,电机线圈烧毁,最后发现是断路器上口U相端子虚接,导致电机有时跑单相。

一时疏忽导致电机和断路器都损坏,实在不应该。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单相运行噪声能听出来啊。

楼主:
只是虚接,没达到跑单相的状态。所以说大意了。

网友B:
虚接、虚焊,这类现象太多,我经常碰到。

网友C:
这个情况很多的,尤其是机器设备都24小时运转时,你没办法检查出来并做紧固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的。好点就说接头松动引起接头绝缘融化,严重点就是设备损坏或者火灾。

网友D:
偶厂的电气设备的配电柜一般很少检查维护的,都是使用中出现问题才针对性的进行故障排查和维修,因此使用中出现的虚接、松动现象很难发现,虽每个电工都配备了手持式红外线温度测试仪但其很少有主动测试的。

网友E:
   虚机的一相,引起电机缺相运行呀 !

楼主:
我只说了有点虚,并不是真正的虚接,跑单相。最后断路器拆下来时,U相的导线已经和断路器粘在一起了,连螺丝都拧不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单相运行噪声能听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