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如何格式化存盘小数点位数

楼主(2013-08-29):
      用的组态屏,做了一个存盘数据组,在组态画面里面可以限定只显示四位小数,可是用

rr=!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数据.csv","存盘组","","2010-1-1 00:00:00","2020-1-1 00:00:00",100000000,1,"",进度,控制)

     这条语句导出数据后,里面的数据有的是三位小数,有的是五位小数,现在想给直接输出四位小数到CSV文件,请问高手们该怎么操作。

     现在我导出的数据表如下图:

网友A(2014-04-28):
楼主好,请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啊?碰到了同样问题请指示,谢谢,595798165@qq.com

网友B(2016-03-29):
这个可以在excel设置单元格格式,数值,选择多少位小数,具体可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