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启动吗

楼主(2013-08-29):
   这个图能实现单按钮起停吗??

  刚一朋友发给我的,他说按这个接的单按键启动,效果不是很好,有时按下按键没有反应,有时有反应,这个正常不?

网友A:
按钮的位置错了,不能实现启动!

网友B:
启动不是很灵敏,中间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图是这样的,没有试过。

网友D:
能用,原理可以,但操作和电器原因[机构]会出现动作故障.

网友E:
存在竞争。

费这劲干嘛?用一个自锁按钮就完了。

网友F:
这个图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按图接线试过,动作非常正常。不正常只能说明是接线错误。

网友G: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可靠性很差,没这样用的

网友I:
这原理图本身就存在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能用,原理可以,但操作和电器原因[机构]会出现动作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按图接线试过,动作非常正常。不...

   楼主原来也用过这个图接线能正常工作 ?没有偶按上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存在竞争。                      ...

 触点竞争

网友L:
有点复杂。但是能用。接线肯定费脑。

网友M:
这个还有必要费脑筋吗

网友N:
是单按钮起停电路,控制电机最好加过载保护。

网友O:
直接用转换开关不更好吗?安全可靠

网友P:
不能,KA自锁后,KA1能合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不能,KA自锁后,KA1能合吗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F:
感觉大家的读图能力还是有点出入,之前就是这个单按钮起停电路,论坛很火了一整子,大家可以看看之前的帖子。

按楼主给出的图:

按下-S,KA通过KM的常闭触点和KA1的常闭触点得电,闭合自锁。

              同时断开KA1的线圈供电回路(互锁),

               KA 常开点闭合,KM通过KA1常闭点和KA常开点得电闭合自锁。

因为KA和KA1是互锁的,所以KM常开点闭合,不会使KA1得电。

松开按钮S,后面的电路失电,KA复位,KM因为自锁仍然闭合。其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为KA1得电准备。

再次按下按钮S,KA1通过已经闭合的KM常开触点和KA的常闭触点得电自锁,断开KM,因为互锁关系,KA不能再次闭合。

这个电路是相当成熟的电路,不存在什么触点竞争,互锁不能得电的说法,有机会大家接一下就知道了,当然,前提是电路正确!!!!我多次接过这个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动作非常可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P:
不能,KA自锁后,KA1能合吗

注意,按钮是要松开的,松开后,KA是要复位的!!!!

网友F:
注意,按钮是要松开的,松开后,KA是要复位的!!!!

网友R:
从原理上看没问题应该可行

网友P:
没注意单按钮起停电路。应该可行,KA启动,KA1管停

网友S(2013-11-12):
从原理上分析,这个图没有问题,在正确接线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出问题的话估计也就是按钮按下去后立马弹起所发生的触点竞争吧,如果按钮按的稍微长点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从原理上分析,这个图没有问题,在正确接线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出问题的话估计也就是按钮按下去后立马弹起所发生的触点竞争吧,如果按钮按的稍微长点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1、楼上说的“如果按钮按的稍微长点的话应该没问题的”,正确;

2、楼上说“按钮按下去后立马弹起所发生的触点竞争吧”,没有发生触点竞争,只是KM线圈没有来得及得电或得电后没来得及自锁;

3、下图的①②③④⑤是按下启动按钮的动作时间顺序,到了④时,如果松开按钮,就不能完成启动;

网友T:
4、那么按下按钮,到的时间是个很短的时间,一般人的操作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电路是个好电路,稳定的电路;

网友U:
可以的   但是会存在时间的问题

网友V:
我就发现电工老是对这个问题钻研。可悲的很。。。经常说钻牛角尖,钻牛角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牛角样的管子看似有一个洞,但实际上越钻越窄,虽然好像前面还有一点空隙可钻,可实际上是死路一条。。。或者说,你看似钻了很远,实际上也就一尺的距离。。。。你们为什么老是喜欢往这里钻呢??

网友T:
1、不能看成钻牛角尖,这个主要是锻炼对逻辑开关控制功能的分析、判断、组合的能力;

2、就和下棋一样,每一步都要有防、有攻,只攻不防,肯定失败!下的越多,套路越多,日积月累,就变得得心应手,就像摆积木一样十分简单!

网友W:
平时多想一想还是好的,不过要是有其他更好的电路还是可以考虑其他的,楼上好多说的都不错

网友X:
  此电路可以,以前接过试过了,

网友Y:
hehe 被按钮欺骗了

网友Z:
很成熟的电路 没问题的

网友AA:
这个电路没问题 亲自接过  不用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