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电压低 求救

楼主(2013-08-29):
台安n2-408报警LV-C电压低,

网友A:
1、开机报电压低,应该是内部电压取样电路坏损;

2、启动报电压低,大多数属于启动继电器和控制电路坏损;

楼主:
   好的 ,  谢谢了,  现在我换了一块主板就不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机报电压低,应该是内部电压取样电路坏损;2、启动...

主板换上后不拉载可以启动电压正常,   拉电机就报警电压低,  该怎么解决 请指教 ,   谢谢!!!

网友B:
换主板电源电容:10V220UF*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电源电容:10V220UF*2

 换过了,  我换了一个驱动板就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