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2PN/DP问题

楼主(2013-08-29):
我这一台上位机有的是组态王软件跟西门子300以太网通信,300走DP通信连接2台S7-200PLC(每台PLC带一个触摸屏),触摸屏跟组态王有一些数据相同,客户希望能组态王和触摸屏都能修改数据,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都能修改数据的话,那你将要修改的数据在 组态王 与 屏 里都出现就可以, 也就是 200 内的数据你传送到 300 DB 块内,然后 在 300 与 组态王通讯就能修改, 200 连接的屏也能修改

楼主:
我修改的是同一个数据,你200跟屏修改的数据是传到300了,但是300改这个数据的话不是没有传回200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