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线制压力变送器代替三线制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3-08-29):
求助如何用两线制压力变送器代替三线制压力变送器,万分感谢!

网友A:
1、3线制变送器是电流类型还是电压类型,如果原来3线制变送器是电流类型,直接替代即可(原来3线制的变送器直流电压VCC接2线制变送器的“+”,3线制变送器的输出端接2线制变送器的“-”);

2、原来的3线制变送器是电压输出,需要知道原来的变送器是输出0-10V、0-5V还是2-10V、1-5V;如果原来的3线制变送器是输出0-10V或者2-10V的话,原来3线制的变送器直流电压VCC(电源一般是24V,最低不低于15V)接2线制变送器的“+”,2线制变送器的“-”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一端,500欧姆的电阻另一端接电源0V,原3线制变送器输出的电压端接2线制变送器的“-”合电阻连接位置即可。如果原来的3线制变送器是输出0-5V或者1-5V的话,接线方式与上述不变,但是电阻值改为250欧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