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程序计数器不动作?

楼主(2013-08-29):
为何这个程序计数器不动作?程序如下:

网友A:
程序段1为什么用脉冲;

网友B:
 也就是你的计数要在 I0.1 没有信号, I0.0 有动作时才有一次计数, 过后不动作

网友C:
程序段2   mw1对不,还有计数器复位该用他吗

楼主:
回3楼4楼,C#2是计数器设定值,MW1是16进制计数当前值啊!这个程序是前期的一个老师出的题,用另一种方式编的,个人觉得,没问题,但仿真时计数器不动作,程序功能不能完成!

楼主:
S7-300高手请进啊!

网友D:
 第一段,P脉冲就不对,你带PLC直接试试,根本就不是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