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西门子定位模块EM253报警问题!

楼主(2013-08-29):
大家好,我现在发现有一个问题,西门子200PLC后面带EM253模块3块,模块设置等都对,伺服页能正常运行,就是不定期的出现模块报警,也不一定是同一块模块。MF红色灯亮了,说模块发生致命错误。再位置向导里也找不到了。请教大家这里什么问题!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向导里找不到了,说明没有识别模块,你连线看看“PLC/信息"里还能不能找到模块。你是什么CPU?计算一下模块总消耗电流是不是大过CPU的供电电流了。

网友A:
是否CPU瞬间丢失了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