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低电阻测试,多触点连续测试

楼主(2013-08-29):
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下。我是做小变压器的,为保证每个线圈正确,要进行电阻测试,分别为A,B,C,D,E其中E为公共端,A与B,B与C,C与D,D与E之间的电阻值要连续测量,我们现在用1台电阻测试仪操作起来很复杂,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请大家帮帮忙。要用那些电气元件?(电阻测试范围0.2-1.2欧姆,精度要求0.01欧姆)如果能帮忙做套系统,重谢啊!

网友A:
最好能够提供一般测试的电阻范围,这样大家可以有些基本的了解。

楼主:
电阻测试范围0.2-1.2欧姆,精度要求0.01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