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做过硅碳棒的电炉

楼主(2013-08-29):
哪位做过或在使用硅碳棒的电炉的大神交流一下呗  我要自己做一台280KW 炉膛1500*1200*2500的 三段控温1300度  现在对此是小白一个哪位有好的建议给小弟说道说道

网友A:
见过烧炭棒的,没见过用碳棒的,一般碳棒电极都是炼钢用的吧。

楼主:
加热元件硅碳棒 或鉬碳棒  还有电阻丝(带)

网友B:
我原来做过压电陶瓷烧成炉,用的也是碳化硅加热棒!

当时用的是可控硅调节器,PID控制器输出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调节炉温,

其实这个玩意很简单滴

网友C:
注意碳化硅的温度特性,温度变化电阻值变化较大,所以启动时最好不加全压。

网友D:
我们公司就用的这样的炉子 就是体积没能大 烧结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做过压电陶瓷烧成炉,用的也是碳化硅加热棒!当时用...

我也准备这么做   第一次以前都没见过心里没底

网友E:
楼主是那座城市!?我在台州,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我做过这种炉,不好搞。

楼主(2013-10-06):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了好久没过来了 谢谢给位  炉子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那座城市!?我在台州,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你有时间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