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西门子Uss库指令。

楼主(2013-08-29):
我在编写一个实例:基于PLC通信控制的变频器开环调速,由于没有这个USS协议库所以无从下手,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不知你安装的版本是哪个,如果是V4.0 SP5,那就集成了;如果需要了解USS指令,请直接参考S7-200系统手册,此书必备呀

网友B:
STEP7 V4.0 SP6以上应该是直接加载即可使用吧。。。MODBUS才需要库文件导入

网友C:
其实你搜索下还是能找的到的!@实在找不到可以联系我!

网友D:
西门子200系列编程软件STEP7 V4.0 SP9 自带

网友E(2016-02-19):
新人学习一下,苟日新,日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