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编程电缆应该用那种驱动

楼主(2013-08-29):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应该下哪种驱动程序,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c Adapter V1.2,也可以安装V2版本。如果安装了Step7 V5.5的话,无需安装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 Adapter V1.2,也可以安装V2版本。如...

网友C:
这个不需要驱动的

是MPI编程电缆吧;

网友D:
随套光盘里面有

网友E:
这个驱动我有。。。200多M。。。这种编程电缆是西门子200/300/400通用的。。。

网友F:
  这种 USB 编程电缆是西门子200/300/400通用的,一定要安装 Pc Adapter 驱动才能使用,官网有最新版本的,买线时会有一张光盘也有驱动,放入电脑,后插上 USB 线后安装驱动选光盘就OK 。

  我用的也是这一款通讯线

网友G:
 这种 USB 编程电缆是西门子200/300/400通用的,一定要安装 Pc Adapter 驱动才能使用,官网有最新版本的,买线时会有一张光盘也有驱动,放入电脑,后插上 USB 线后安装驱动选光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 Adapter V1.2,也可以安装V2版本。如...

我用的就是step7 v5.5不用安装吗?我系统是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 USB 编程电缆是西门子200/300/40...

在官网上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驱动我有。。。200多M。。。这种编程电缆是西门子...

能发一个给我吗?谢谢。

yangyangli1990@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 USB 编程电缆是西门子200/300/400...

安装驱动的时候是不是必须插上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