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会有什么变化?

楼主(2013-08-29):
   把一个螺管线圈和一块电流表接成闭合回路,然后把一根条形磁铁插入线圈,当在下列三种情况下:磁铁向线圈插入时(图1)、磁铁放在线圈中停止不动(图2)、磁铁从线圈中拔出时(图3),电流表会有什么变化呢?

           图1                   图2                    图3

网友A:
插入和拔出时,都有反应

放在里面不动,是没有反应的。

世间万事万物真是奇妙的一说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像上次 芳季 所问的电柜中电流互感器中短接一根线的问题有点类式。

正常工作的环形电流互感器,中间串入一根导线后短接电流表有变化不 ?

网友C:
好像一个电感线圈!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一个电感线圈!嘿嘿

是电感线圈,要用什么定律解释?电流表会怎样偏转?

网友D:
这个早不记得了;

在学物理前看到这些描述时,觉得蛮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