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编码器过卷

楼主(2013-08-29):
跪求大神指点!这个程序要在哪个位置修改数据或者增加程序段可以修改上过卷和下过卷的数值!这个程序是矿山提升机的编码器深度计算程序!经常要用到上下过卷的修改!希望大神可以把程序段1改成T形图显示。

网友A:
  从你截图来看,程序段 5 , 6 是上下过卷的程序,只需将那两个 IN2 的数据入为 DB 块中的不用数据双字就行,然后不可通过 HMI 或是上位机来修改这两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截图来看,程序段 5 , 6 是上下过卷的程序...

我是初学者,怎么入为DB中?能说的直白点吗?求指教

网友B:
程序段 5 , 6 是上下过卷的程序,最快办法是修改其中IN2 的数值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