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周擂台-Super32-L20x 系列RTU产品参数 -第6期(已结贴)

楼主(2013-08-29):
讨论主题:

Super32-L20x系列RTU本体可以组成20~35点数的小型数据采集系统,信号类型齐全、通信接口丰富,可以通过扩展IO模块增加数据采集点,每个L20x模块可以带4块扩展IO模块,适应不同的应用领域。下面列表为L20x系列RTU的产品参数。

请您谈谈,作为数据采集设备还需要哪些技术参数。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7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7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80MP;

二等奖2名,奖40MP;

三等奖4名,奖10MP;

活动发奖:MP评奖后由论坛统一发放。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010-62971668转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Super32-L 系列RTU在罐区的应用-第5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2476_1.shtml

安控Super32-L 系列RTU -第4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8405_1.shtml

RTU周擂台RTU行业应用领域 -第3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4485_1.shtml

网友A:
1.有多大存储空间

2.能不能支持在线软件升级

3.模拟量的分辨率和采样率

网友B:
RTU是MODBUS现场总线协议传输模式的一种,MODBUS协议传输模式有两种,

另一种是ASCII。

只要配置好相关参数,如波特率、校验方式等,所有的设备都选择统一的传输模式和相同的串口参数就可以进行采集与传输。

网友C:
1.是否有故障自诊断功能

2.支持远程维护的功能

3.模拟量测量综合误差

4.支持的安装方式

5.安装环境的选择,防护等级

网友D(2013-09-28):
1.模拟输入

2. 通道数

3. 采样速率

4. 多路复用

5. 分辨率

6. 量程

7.编码宽度

8.相对精度

9.稳定时间

10.噪声

11.特殊环境下的安装条件、方式和煤矿井下防爆等方面的考虑

12.故障诊断、储存、显示及使用方法

网友E:
作为一个设备,偶认为这个机器应该有一个复位按钮,在就是保护功能,比如高电压浪涌保护,大电流短路保护,已经接地设置。

作为一个一个数据采集设备,偶认为应该是专大于全,虽然全能够取悦用户,但是追求全却会降低专,因此最好是模拟量与数字量分开设置,或者有不同系列的产品可供用户选择扩展。

另外,现在工业测量温度的常用仪表是热电偶和热电阻,而对于长距离传输的露天油田、输油管道、罐区等最常见的温度仪表是热电阻。因此这台仪器应该增加电阻的测量接口。最好是三线制的热电阻处理接口,当然也可以单独设置处理温度的仪表型号。

网友F:
1、编程能力

2、通信端口

3、通信协议

4、智能I/O

5、数据记录功能

6、数据补传功能

7、互联网特性

8、工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