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辨别电力变压器参数

楼主(2013-08-29):
        电力变压器属于长周期性的产品,电力变压器标称功率、电压、电流等参数的标记,日久会脱落或消失。有的市售电力变压器根本不标注任何参数。这给使用带来极大不便。下面电工之家介绍无标记电源变压器参数的判别方法。此方法对选购电力变压器也有参考价值。
   一、识别电力变压器
   1. 从外形识别 常用电力变压器的铁芯有E形和C形两种。E形铁芯电力变压器呈壳式结构(铁芯包裹线圈),采用D41、D42优质硅钢片作铁芯,应用广泛。C形铁芯电力变压器用冷轧硅钢带作铁芯,磁漏小,体积小,呈芯式结构(线圈包裹铁芯)。
   2. 从绕组引出端子数识别电力变压器常见的有两个绕组,即一个初级和一个次级绕组,因此有四个引出端。有的电力变压器为防止交流声及其他干扰,初、次级绕组间往往加一屏蔽层,其屏蔽层是接地端。因此,电力变压器接线端子至少是4个。
   3. 从硅钢片的叠片方式识别 E形电力变压器的硅钢片是交*插入的,E片和I片间不留空气隙,整个铁芯严丝合缝。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的E片和I片之间留有一定的空气隙,这是区别电源和音频变压器的最直观方法。至于C形变压器,一般都是电力变压器。
   二、功率的估算
   电力变压器传输功率的大小,取决于铁芯的材料和横截面积。所谓横截面积,不论是E形壳式结构,或是E形芯式结构(包括C形结构),均是指绕组所包裹的那段芯柱的横断面(矩形)面积。在测得铁芯截面积S之后,即可按P=S2/1.5估算出变压器的功率P。式中S的单位是cm2。
   例如:测得某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S=7cm2,估算其功率,得P=S2/1.5=72/1.5=33W剔除各种误差外,实际标称功率是30W。
   三、各绕组电压的测量
   要使一个没有标记的电力变压器利用起来,找出初级的绕组,并区分次级绕组的输出电压是最基本的任务。现以一实例说明判断方法。
   例:已知一电力变压器,共10个接线端子。试判断各绕组电压。
   第一步:分清绕组的组数,画出电路图。
   用万用表R×1挡测量,凡相通的端子即为一个绕组。现测得:两两相通的有3组,三个相通的有1组,还有一个端子与其他任何端子都不通。照上述测量结果,画出电路图,并编号。
   从测量可知,该变压器有4个绕组,其中标号⑤、⑥、⑦的是一带抽头的绕组,⑩号端子与任一绕组均不相通,是屏蔽层引出端子。
   第二步:确定初级绕组。
   对于降压式电力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线径较细,匝数也比次级绕组多。因此,降压变压器,其电阻最大的是初级绕组。
   第三步:确定所有次级绕组的电压。
   在初级绕组上通过调压器接入交流电,缓缓升压直至220V。依次测量各绕组的空载电压,标注在各输出端。如果变压器在空载状态下较长时间不发热,说明变压器性能基本完好,也进一步验证了判定的初级绕组是正确的。
   四、各次级绕组最大电流的确定
   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电流取决于该绕组漆包线的直径D。漆包线的直径可从引线端子处直接测得。测出直径后,依据公式I=2D2,可求出该绕组的最大输出电流。式中D的单位是mm。

网友A:
楼主,怎样辨别铜芯,铝芯和铜包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