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怎么办

楼主(2013-08-29):
高峰用电时电压超低,说明:
1、低压线路比较长,线路电阻较大;
2、低压负荷比较大,线路压降比平时增大;
3、用电设备功率因数比较低,增大了线路压降;
4、变压器容量小,导致变压器二次输出电压低。
 上面前三个原因其实就是一个原因,线路比较细,导线电阻比较大,导致线路末端电压低,这需要更换大截面导线来解决;对这种情况,是电力公司资产的线路,更换导线的费用不需要大家出,但属于用户自己的线路,其改造费用需要自己筹措。对变压器容量小的情况,一般来说,变压器等资产应是电力公司的,更换变压器需要电力公司来更换,这种情况是不需要费用的,你只需联合大家共同呼吁即可。
 居民用户增容是不需要手续的,换大容量电表解决不了线路细的问题。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看高峰用电时变压器出口的电压是否合格,不合格就是变压器小了,应该更换,但这不是你一家的事,要联合大家一起找,对电压不合格期间,对你造成不良影响的,可减交部分电费(有规定);若电压合格,再检查你总表处电压是否合格,若不合格,就应该更换该总表到变压器出口这段低压线路,费用由资产归属分摊;若电压合格,问题就出在总表到你自己这段上了,你可以架一根临时线,带你自己的设备,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改线路是冶本的方法,买交流稳压器是冶标的方法。在电压很低时,稳压器也没有好的效果。

网友A:
容量不够的话,什么方法都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