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常见的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08-29):
        变压器常见故障:

        变压器的渗漏是变压器故障的常见问题,特别是一些运行年限已久的变压器更为普遍,轻者污染设备外表影响美观,重者威胁设备安全运行甚至人员生命,变压器的渗漏包括进出空气(正常经吸湿器进入的空气除外和渗漏油。

变压器的渗漏原因:
   造成渗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变压器设计及制造工艺过程中潜伏下来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变压器的安装和维护不当引起的。变压器主要渗漏部位经常出现在散热器接口、平面碟阀帽子、套管、瓷瓶、焊缝、砂眼、法兰等部位。
   1、进出空气
   进出空气是一种看不见的渗漏形式。例如套管头部、储油柜的隔膜、安全气道的玻璃、焊缝砂眼以及钢材夹砂等部位的进出空气都是看不见的。多年来,电力系统的主要恶性事故大多是绕组的烧伤事故和因变压器低压出口短路对器身的严重损坏。
   2、渗漏油的分类
   变压器的渗漏油可分为内漏和外漏两种,而外漏又可分为焊缝渗漏和密封面渗漏两种。
   1)内漏:内漏最普遍的就是充油套管中的油以及有载调压装置切换开关油室的油向变压器本体渗漏。
   2)外漏:外漏分为焊缝渗漏和密封面渗漏两种:
   焊缝渗漏:焊缝渗漏是由于钢板焊接部位存在砂眼所造成的。
   密封面渗漏:密封面渗漏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变压器大修或安装过程中应把防止密封面渗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变压器故障分析解决方案:
   1、焊接处渗漏油
   主要是焊接质量不良,存在虚焊,脱焊,焊缝中存在针孔,砂眼等缺陷,变压器出厂时因有焊药和油漆覆盖,运行后隐患便暴露出来,另外由于电磁振动会使焊接振裂,造成渗漏。对于已经出现渗漏现象的,首先找出渗漏点,不可遗漏。针对渗漏严重部位可采用扁铲或尖冲子等金属工具将渗漏点铆死,控制渗漏量后将治理表面清理干净,目前多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进行固化,固化后即可达到长期治理渗漏的目的。
   2、密封件渗漏油
   密封不良原因,通常箱沿与箱盖的密封是采用耐油橡胶棒或橡胶垫密封的,如果其接头处处理不好会造成渗漏油故障,有的是用塑料带绑扎,有的直接将两个端头压在一起,由于安装时滚动,接口不能被压牢,起不到密封作用,仍是渗漏油。可用福世蓝材料进行粘接,使接头形成整体,渗漏油现象得到很大的控制;若操作方便,也可以同时将金属壳体进行粘接,达到渗漏治理目的。
   3、法兰连接处渗漏油
   法兰表面不平,紧固螺栓松动,安装工艺不正确,使螺栓紧固不好,而造成渗漏油。先将松动的螺栓进行紧固后,对法兰实施密封处理,并针对可能渗漏的螺栓也进行处理,达到完全治理目的。对松动的螺栓进行紧固,必须严格按照操作工艺进行操作。
   4、铸铁件渗漏油
   渗漏油主要原因是铸铁件有砂眼及裂纹所致。针对裂纹渗漏,钻止裂孔是消除应力避免延伸的最佳方法。治理时可根据裂纹的情况,在漏点上打入铅丝或用手锤铆死。然后用丙酮将渗漏点清洗干净,用材料进行密封。铸造砂眼可直接用材料进行密封。
   5、螺栓或管子螺纹渗漏油
   出厂时加工粗糙,密封不良,变压器密封一段时间后便产生渗漏油故障。采用高分子材料将螺栓进行密封处理,达到治理渗漏的目的。另一种办法是将螺栓(螺母)旋出,表面涂抹福世蓝脱模剂后,再在表面涂抹材料后进行紧固,固化后即可达到治理目的。
   6、散热器渗漏油
   散热器的散热管通常是用有缝钢管压扁后经冲压制成在散热管弯曲部分和焊接部分常产生渗漏油,这是因为冲压散热管时,管的外壁受张力,其内壁受压力,存在残余应力所致。将散热器上下平板阀门(蝶阀)关闭,使散热器中油与箱体内油隔断,降低压力及渗漏量。确定渗漏部位后进行适当的表面处理,然后采用福世蓝材料进行密封治理。
   7、瓷瓶及玻璃油标渗漏油
   通常是因为安装不当或密封失效所制。高分子复合材料可以很好的将金属、陶瓷、玻璃等材质进行粘接,从而达到渗漏油的根本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