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旋转,转3秒,停4S。循环工作

楼主(2013-08-29):
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旋转,转3秒,停4S。循环工作。求一电路图,我的时间继电器型号是H3Y-2-C,可以不可以使用?谢谢!

楼主:
没有人吗?急需要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用DH48S-S往复式时间继电器   就可以了   不用画图

网友B:
  其实楼主要是求电路图的分析过程,或是控制要点来看,些图不难,还有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接线复杂,用一个往复式呀是双工作时间的继电器很容易控制输出,还有一种电子时间继电器也不错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不错!可以用双路输出的时间继电器一个就行了。

网友D:
刚刚淘了一张,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DH48S-S往复式时间继电器   就可以了   不用画图

这个简单

楼主:
还是不行啊,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KT1计时时间到后,KT2接通,当KT2计时时间到后,KT1没有复位,KT2复位,同时伴随啪啪啪的响声。是不是时间太短了,瞬时无法复位KT1。是不是这个继电器没法这样用啊

楼主:
使用H3YN-2可以不?有没有人使用过这个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KT1计时时间到后,KT...

 看来楼主对电工线路不熟悉。照着图接线也不行?线接错了吧?

网友G:
楼主看看这个是否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KT1计时时间到后,KT...

 应该就是时间太短,无法复位造成 的

网友I:
出个电路图供参考:

  J1为延时3秒的时间继电器,J2为延时4秒的时间继电器,Z为交流接触器,Z受J1的常闭触点控制。

  动作原理:合上启动开关K,使J1线圈得电开始延时,此时的JI常闭触点仍处于闭合状态,故使接触器Z 得电吸合,使电机D1启动运行。延时3秒 J1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Z 失电断开,电机停。J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4秒,J2动作,J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失电断开,J1的常开触点由闭合便断开,又使J2断电断开。J1的常闭触点由断开变闭合使Z得电吸合,电机启动,而J2得常闭触点由断开便闭合,又使J1得电开始3秒延时。。。依次循环动作,使电机启动3秒停止4秒循环运行。

  如断开开关K ,整个电路断电,电机停止运行。

网友H:
以上电路,经过试验,完全可用,时间继电器型号JS14P,220v的,断电复位时间在0.5秒左右。

接楼上的电路,有时候会出现跳动现象,应该是不能复位引起的。其他部分可以参考楼上的电路。

网友J(2015-11-24):
确实会出现跳动。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如果只延长时间能解决吗

网友K(2017-01-01):
这个用一个延时循环继电器就行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以上电路,经过试验,完全可用,时间继电器型号JS14P...

网友M:
各位同仁,原理相通啊!

网友N:
还是不行啊,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KT1计时时间到后,KT2接通,当KT2计时时间到后,KT1没有复位,KT2复位,同时伴随啪啪啪的响声

网友O(2017-09-17):
试试这个图看怎么样。。。。。。。。。

网友P(2019-04-27):
引用 网友Q:


你试了没有这图

网友R(2024-02-26):
引用 网友H:
以上电路,经过试验,完全可用,时间继电器型号JS14P,220v的,断电复位时间在0.5秒左右。接楼上的电路,有时候会出现跳动现象,应该是不能复位引起的。其他部分可以参考楼上的电路。...



高手

网友S:
两个延时继电器控制

网友T(2025-06-13):
图纸画的五花八门,有那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