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280v交流电压减压为交流220v

楼主(2013-08-30):
交流互感器检测10kv高压时输出电压为280v,有点高,如何使它降压为220v,麻烦各位工友给个方法,拜谢!

网友A:
  你的交流互感器的变比等级是不是有问题呀,再更换 !

网友B:
交流电压互感器标准输出应该是100V,你的输出280V我不好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互感器标准输出应该是100V,你的输出280V...

 是啊!高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输出电压标准就是100V,你的280V怎么来的?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少说了,是互感器上面另加2次线圈要求输出220v相当于加了个变压器,但是现在是输出电压280v,要求降压到220v,怎么用电容或电阻降压,规格大小,最好有电路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