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伺服这么个东西?

楼主(2013-08-30):
做这么长时间伺服,突然茫然了,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伺服这么个东西?为什么有些厂家能起来?有些厂家一直还是做不大?伺服用脉冲控制的优势在那?用模拟量控制的优势在那?谢谢!

网友A:
1、在目前的产品达不到工艺要求,更新换代,是势不可挡的;

2、与品牌影响力,客户口碑,产品的性价比,售后服务等相关;

3、简单的从伺服单元本身说脉冲控制的目的是准确定位,模拟量控制的目的是控制转速或者转矩,两者相比没什么优势,视工艺要求决定控制方案;从成套设备系统来看,如果需要准确定位控制,伺服单元采用脉冲控制,是比较低级的方式,因为伺服本身程序运算首先要经过位置环,然后速度环,最后电流环,影响伺服单元本身的响应时间;模拟量控制是比较好的,可以把伺服单元的位置环(可能有速度环)移到上位机上实现,提高伺服单元本身的响应时间;当然了两者缺点都有的,例如采用脉冲控制,在强干扰的情况下可能会受到干扰,导致定位不准;采用模拟量控制由于受器件老化和环境温度的影响,存在零漂,导致控制目标转速或转矩上下波动;

网友B:
伺服,主要用在要求精度较高的控制系统,基本有位置伺服、转速伺服两种。

因为常规电机控制精度达不到要求,所以才有伺服系统!实际所谓伺服,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有实时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可以实时纠正偏差(常规电机属于没有反馈的系统,一般习惯叫做“开环控制”)

网友C:
  伺服控制器,简单说就是高端的变频器。主要用在要求精度较高的控制系统,控制过程较为复杂,能单独写运行控制过程程序,对现各类复杂运动控制有很好的使用

网友D:
刚翻了下书,最早在1934年就提出了伺服的概念,在工业发展、军事科技的实际需求下推动发展起来的。

楼主:
谢谢“嵌位”“乖乖小笨熊”等各位的帮助……

网友E:
伺服就是想怎样就怎样。

你叫一个人去做一个事情,不是叫过就行了。也不是做完了就行了。而是要他真的做好了才行而这个过程你不能让他自己说好还是不好,要你自己去检查他好不好。

脉冲的优势就是只需要一个开关量的通断就可以包含了位置信息和速度信息和加速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