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内的零线有电流吗?

楼主(2013-08-30):
  原来一直在只是知道如三相电源平衡工作的话,三相线总电流和为0,也就是说零线是没有电源通过的这个说法对不 ?

  是不是这样理解,那样我用电流表测量电柜内的零线是不是电流约为 0 A 呢?

网友A:
有电的;形成一个回路;

网友B:
零线有电流,一般是几十到几百毫安。因为三相电流不可能完全平衡。

网友C:
对地有电势差就有电流,如果与地、电柜是等电位则没有电流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楼上说的对,会有,不可能做到完全平衡。有的场合需要加装零序保护装置。

网友D:
对于三相电楼主的认识基本正确!

一般你接一个电机或者给三相都接同样一个阻值的电加热器,零线的电流近似为零(这个我已经用实际验证过了)

网友E:
哦,俺是过来学习滴

网友F:
电柜的零线电流不可能是0,因为柜内有单相用电。比如控制电源(380V也是单相)、指示灯、电磁阀......。

网友G:
三相总电流和为零?因该是磁场抵消吧。电柜零线有没电流,前提是看零线有没有与某个相线形成回路。或零线只是单独的起保护作用。

网友H:
理论上是0,但是实际不是为零的,机械设备不可能会那么平衡的吧?

网友I:
理想状态是很难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有电流,一般是几十到几百毫安。因为三相电流不可能完...

  可是我测量出来都好大,是什么原因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零线有电流,一般是几十到几百毫...

表准吗?用毫安档测。也有可能三相电流很不平衡,越不平衡,零线电流越大。

网友J:
小心点,是有电流的

网友F:
零线必须有电流的。没电流布那根线干嘛?在谐波严重的负载电路,零线的电流超过相线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