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磁刹车马达和交流电磁刹车马达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8-30):
在一个设备中看到了下图中的元件:

然后开始百度,GOOGLE,制动叫刹车马达整流器,简单的说就将交流变为直流。

那意味着这个马达的刹车部分是直流供电。

但看其他资料又有很多刹车部分直接是交流供电的

使用的场合差别我看了下,使用这个整流器的一般是三相马达,直接交流电源供给的

是单相马达。

就是因为这个的不同,所以刹车用不同的方式?

网友A:
直流刹车容易产生累计剩磁,交流刹车基本不会有剩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刹车容易产生累计剩磁,交流刹车基本不会有剩磁

 看这个模块说明的时候,有说到制动时间的问题,0.02s就可以刹住。

是否可以这么说,交流刹车的话时间会长点,直流刹车虽然短但会累计剩磁

网友B:
交流刹车的哪里有啊?除非是外置抱闸的。电机自带的没有见过有交流的。全部都是整流得到直流的。很多是半波整流附加高压抑制。AC220输入就输出DC99。380伏的就输出DC171。

所谓的快制动和慢制动,都是直流线圈。只不过慢制动,开关在整流前,断开电源的时候,线圈的通过整流释放能量使得动作迟钝。快制动,在整流(前)后断开电源。其实就是图片中的两根蓝线断开。把续流电流阻断。使得磁场很快消失。当然这样的突然断开线圈的电源是有很大的高压产生的。所以他里面设计有抑制回路,所以两根蓝线就是从抑制回路里面引出来的。

网友C:
直接交流电源给的也有三相的

网友D:
电机自带刹车3相交流的也有见到过。

但直流的居多,要说刹车速度,一般的来说交流的更快,吸合时在还没有闭合的时候交流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分断时,交流的剩磁也小,分断速度也就更快。

直流的,相同间隙的刹车,动作更慢,因为电流都是不会变化的。断开的时候由于有续流所以释放慢。

但直流的有个特点,功耗比交流的低,而且体积可以更小,动作频率比交流的可以做得更高,并且耐用性更好,铁芯不会产生涡流所以材料也好选。

网友B:
是三相电直接进去三相的刹车释放线圈?中间没有什么东西了?

那要见识一下了。我真没用过。

楼主:
很多单相感应电机附刹车,,,这个附“刹车”的线圈就是直接接电源的,不成,内部接线还是直流的?都是两根线出来的,我看看能不能拆一个这样的刹车,因为功率不大,或许可能直接埋入了二极管在里面,这个真没注意过。

只注意看了马达 自身绕组出线3根,,刹车出线2根。

什么时候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三相电直接进去三相的刹车释放线圈?中间没有什么东西了...

 是的,我用万用表测过的,就是只有三相线圈,电机是7.5kW的,电机名称好像是什么冶金类型,没太在意。客户的一个机械装置上用的,控制系统方案是我们设计的(电机选型除外),变频器带电机,刹车独立控制。据说刹车效果不好,一个7.5kW的电机搞得电机厂还派出了2个技术人员跑上千公里到现场来调试,刹车线圈组件拆下来我还看到过,绝对的亏大了,估计因为这个厂可能成为他们的大客户想建立良好的关系吧!

特奇怪的是同是这个厂3kW的电机居然用的是220V的带整流模块的刹车(220V来自电动机Y接星点)。我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打开了7.5kW的电机,所以小功率的电机刹车也是按380V3相设计的。

我靠,最后把柜子拿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控制柜设计时根本就没考虑用零线的问题,搞得不得不在现场再次布设了一个零线专门用于刹车控制,晕死!

有机会我给你照个相。

网友B(2013-10-11):
220伏的刹车你加个10瓦的小变压器就可以啦。不要再布零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