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DC-DC转换器的磁藕ADUM5400

楼主(2013-08-30):
不管是高速光耦还是磁藕,通常状况下它们都是需要提供电源VCC驱动芯片才能进行工作的,因此电源隔离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在以往经常采用分立DC-DC的方案,需要占用较大的成本与空间,而现在,ADI公司将DC-DC转换器集成到它们的数字隔离器(iCoupler)内,它们称之为isoPower。

它们可应用在RS232、485收发器与控制器之间的隔离,以及各种工业现场总线隔离等通信领域中,或者是各种需要用到隔离的地方。

ADUM5400与同系列的ADUM5401ADUM5402ADUM5403ADUM5404的区别就是通道传输的正反向问题,由最后一个数表示5400的最后一位的0表示有0个通道是右向左传输的,而5404最后一位的4则表示有4个通道是右向左传输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通道。

通过上面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因为其内部集成了DC-DC转换器,因此右侧将不需要再额外提供电源,我们只需要在1脚VDD1提供一个3.3-5.0V的输入电压即可,并且16脚Viso还能提供对外输出电压的能力,而Viso的输出电压可通过10脚Vsel进行调节,当Vsel=Viso时,Viso=5.0V,当Vsel=GNDiso时,Viso=3.3V。

在选择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有分两种不同速率规格,

ARWZ级的速度为 1Mbps

CRWZ级的速度为25Mbps

潮光光耦网:http://www.tosharp.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