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装接线图的原则

楼主(2013-08-30):
电气安装接线反映电气设备各控制单元内部元件之间®126 eW6132_^_布®5 的接线关系。图1-27所示为CW6132型卧式车床控制板安装接线图。绘制电气安装接线图应遵 循以下原则。

①各电气元件必须用规定的图形和文字符号绘制。同一电器的各部分必须画在一起,其图 形、文宇符号和端子板的编号必须与原理图一致。各元件的位置必须与电器布置图相对应。

②不在同一控制柜、控制屏等控制单元内的电气元件之间必须通过端子板进行连接。

③电气安装接线图中走线方向相同的导线用线束表示,连接导线应注明导线的规格(数量、 截面积等);若采用线管走线时,须留有一定数量的备用导线,还应注明线管尺寸和材料。

来源 朗特威自动化商城

网友A:
很好,如果都这样做,那么对维修者来说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