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配件叫什么名?

楼主(2013-08-30):
这是在一台旧设备上拆下来的,是连接在几个空气开关上面 做导线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做工挺不错的,大家帮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汇流排

网友C:
与铜排做在一块的空开专用铜接头。

网友D:
像楼主第三张图片这样的切割。我就出过事了。端面弧光短路炸了。

切割过程的切削会粘在融化了的胶上。还有铜片的飞边毛刺,直指向旁边一相导体。

切完后你必须把铜片缩进去胶里面然后把胶的端面清理干净。然后铜片就让他在里面一点算了。至于另外一段的铜片会凸出来了,你自己想办法把他缩进去啦。

网友E:
  这是空开专用并线的汇流接线端子 ! 楼主那一个端面是不是被自己切割的呀,正规的是机器切割并封口,要不会有安全隐患 !

网友F:
为什么端子两个朝下,一个朝上。但距离相等。哪个师傅帮忙解释下。不胜感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端子两个朝下,一个朝上。但距离相等。哪个师傅帮忙...

 根据工艺要求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答案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端子两个朝下,一...

不可能这么简单。设计肯定有它的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楼主第三张图片这样的切割。我就出过事了。端面弧光短路...

 没想到认识到一种新东西还能得到书上没有的知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空开专用并线的汇流接线端子 ! 楼主那一个端...

这是在一台不知是那个牌子(像是西德)的报废中央空调上拆下来的  两头有盖子盖住的  这条是原装的没切过。谢谢!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汇流排,施耐德的很常用。不管原不原装,有毛边毛刺肯定不行的。

网友H:
学名叫梳状母排!!!!!!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是空开专用并线的汇流接线端子 ! 楼主那一个端...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学名叫梳状母排!!!!!!

网友K:
梳状母排 欧洲 也称汇流排

网友L:
可以拿来卖废铜,鉴定完毕

网友M:
汇流排,微断的紧凑布线选用的东东。

网友N:
SSD固态硬盘,高速CF/SD/TF卡,DOM电子盘,工业内存等长期供应.欢迎来电恰谈075588377841-810 刘先生/深圳联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