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不稳

楼主(2013-08-30):
800kw直流电机,空载电流稳定,带载时电流波动大(1400----400之间),但速度稳定,通过高压电流表显示,高压电流大,负载减弱后,没有明显效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控制器的可控硅模块是否有损坏,或缺触发脉冲,导致运行中有的可控硅不导通;2.检查电机的整流子或电刷,整流子表面是否光滑,整流片间是否有短路,如整流子短路或不光滑,可车一刀。

网友B:
晶闸管开通程度不一致,导致谐波份量过大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控制器的可控硅模块是否有损坏,或缺触发脉冲,导致运...

李工经验丰富,建议检查一下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控制器的可控硅模块是否有损坏,或缺触发脉冲,导致运...

 谢谢,问题下午已解决。与李工说的相同,功率单元组件损坏,已更换。谢谢。合作愉快

楼主:
 谢谢,问题下午已解决。与李工说的相同,功率单元组件损坏,已更换。谢谢。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