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做主站问题?求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08-30):
有一台和利时PLC做主站,4个西门子S7-200PLC做从站,RS485连接到和利时PLC485口,用组态王组态。组态画面上4个从站的压力,温度,流量都有延时,达5分钟。请问大神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主站数据没有延迟,那延时就是在与各从站的通讯过程中产生的。从两端的通讯程序部分着手检查,或单独对一个站通讯,试一下延迟。一般站数越多,通讯会越慢,但只有4个站有5分钟的延迟,明显就是程序有不合理的地方了。

网友B:
可能是在做modbus轮询通讯的时间太长,尽量将连续读写区域的地址,减少轮询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