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E5109上面的USB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8-30):
PLC上有一个USB接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可以下载程序吗?

网友A:
是USB存储卡接口。可详细看一下硬件手册。

网友B:
可以通过存储卡下载程序,详情可以登录和利时官网下载资料了解。

http://www.hollysys.com/templates/download/index.aspx?nodeid=120&cateid1=97&cateid2=0&key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