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触摸屏变频器PLC

楼主(2013-08-30):
请教贴:西门子的TP277触摸屏+MM420变频器+CPU226,三者之间用哪种通信方式方便,并且成本低一些

网友A:
成本最低就是用485,不用另加模块。

网友B:
MP277与CPU226之间用串口线,CPU224与MM420之间只能信号直接连接可以控制:启动、停止、分段速度或模拟量无极调速!

网友B:
还有一种通过CPU的 串口与14、14端子连接使用USS方式通讯连接,使用专用指令控制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1,TP277与226可以走PPI网络 2,变频器与226走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通过CPU的 串口与14、14端子连接使用US...

这么弄是两个通讯口都用上呢,还是一个通讯口切换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1,TP277与226可以走PPI网...

这种是不是一个通讯口用一种通讯方式,还是说可以一个口两种方式切换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