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分享--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2013-08-30):
     昨天晚上单位发生一次事故。

    矿井主提升系统的液压站不上压,制动盘打不开。机修忙着洗阀、电工忙着查各阀的电压是否正常。大小领导也围了不少。结果还是木有查出原因,送电,各显示正常,给定正常,就是木有压力。如下图液压站:

大家猜猜会是什么原因?

TMD没油鸟!

折腾一段时间后,还是俺们领导发现的。

油从一个被盖住的三通处漏完了。

网友A:
m没有油位报警啊!?

网友B:
低级错误  这应该是最先想到的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没有油位报警啊!?

 报警没有,但有油位指示,与温度计在一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级错误  这应该是最先想到的问题点

网友D:
看来设计缺陷,没油忘了设置报警了。

网友E:
不是吧。这都叫设计缺陷。煮饭忘下水了还怪饭锅不会报警?

网友E:
伙计,做的好。领导好,大家好。

网友F:
设备维护挺干净的,只是忘了关注重要点检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设计缺陷,没油忘了设置报警了。

我们这所有的这种设备都没设置报警,只有油压过高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