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选择什么接线方式?

楼主(2013-08-30):
     已知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各相绕组的额定电压为220V,电动机应采用什么接线方式?如果是380V呢?又是采用什么接线方式?为什么呢?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接线方式,你说的220v只的星形接法。380v只的是三角形接法。星形接法的电压是三角形接法的庚号三倍。对比三角形接法相当于降压起动。也就是扩大转距的启动方式。而三角形则是全压启动。我知道的很少。是个初学者。还请见谅。别人都知道也不答。我想答但又知道的少之又少。

网友(2013-11-08):
我也是初学者,根据我国电压我认为这台电动机只能星形接法,不能够三角形接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