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4088清零

楼主(2013-08-30):
驱动伺服,如果在R4088内已经有数值,对其清零,伺服会不会有动作?

在使用手摇轮的时候,我对HSC0和DR4088清零,伺服会出现转动,想问下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不是指令在执行状态,对缓存器清的零,那样指令伺服是会动作的。要在指令没有执行的情况的才可以。

网友B:
如果要清零DR4088最好要在伺服指令不执行的时候进行。

网友C:
请看永宏PLC使用手册。

网友D(2014-04-01):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指令在执行状态,对缓存器清的零,那样指令伺服是...

网友E:
如果设定位置好目标位置不一样才会导致出现转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指令在执行状态,对缓存器清的零,那样指令伺服是...

很可能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