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压器连接方式详细介绍的书籍

楼主(2013-08-30):
如题,现在设计中变压器连接方式的问题,各位有没有详细介绍各种连接方式的书籍?最好是能下载的,谢谢!

另:我在看别人的原理图时,为什么高压侧与整流单元中的变压器采用Y-Y连接,而同一个变频器中的回馈单元到高压侧却是三角形-Y连接,

还有一般高压侧降压是Y-三角连接吧?为什么我看到的原理图却是三角形-Y连接?

我对于这块不是很熟悉,如果错误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A:
选择组别是有讲究的,建议详细看一下电机学。里边有详细的组别介绍。

高压输电一般是三相的,所以一般采用角接,低压配电一般是三相四线制,一般采用Y接。

楼主:
但是整流单元出来的变压器,为什么高压侧又是Y,而低压侧是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组别是有讲究的,建议详细看一下电机学。里边有详细的...

但是整流单元出来的变压器,为什么高压侧又是Y,而低压侧是角形?

网友B:
直接看一下电工手册的变压器部分即可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D:
高压输电一般是三相的,所以一般采用角接

网友E(2016-03-13):
高压侧Y形,降低线圈的匝间耐压,可以节约铜线。低压侧接成角形,提高了输电流,煤矿的变压器的低压侧接成角形/星形 ,电压为660V/1140V, 角形时输出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