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压力变送器来控制泵的启停问题

楼主(2013-08-30):
求高人指点,现用压力变送器(罗斯蒙特)来停止泵的工作。要求:在泵的出口管道上安装压力变送器,变送器与泵设置连锁控制,当压力为0或者成为负压时停止泵的运行,也就是说要在压力变送器上设置压力报警下限,达到下限值时断开泵。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需要再次开启泵时,变送器的值会小于或者等于压力下限,它会始终保护着泵,没法开启泵,本人考虑是用到时间继电器,但是具体需要怎么设置或者说怎么来接线呢?这是我头疼的地方。请哪位大师指点迷津。不知道我这表述的信息,诸位是否明白了?

网友A:
是不是上限停止泵,下限开启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限停止泵,下限开启泵??

 不是的,我们只需要下限停止泵(管道液料打空了压力就下降了。我们只是为了保护泵),开气泵是现场人工手动开启,我们不设置上限的。

楼主:
因为设置了下限断开泵,当人工去按泵的启动按钮,泵时受到保护的,不会开启的(压力低于下限或者等于下限),遇到的问题是怎么能开启泵来呢???至于停泵到很简单的,只要从压力变送器中输出的信号到中间继电器来断开泵。就是开泵不知怎么去弄?

楼主:
还有就是需要说明下,没有变频器、PLC之类的辅助电气设备,我们现在就是考虑怎么来开启泵呢???求大师帮助。

网友B:
压力下限保护泵是对的,但是程序中应该使用下降沿指令才对,否则一直在保护中的。

设置下降沿,需要先超过压力下限,也就是先开启泵 ,超过下限压力后,再次下降到压力下限才对保护生效。

网友B:
怕楼主不能理解,上传个梯形图来看看

另外,如果压力采集有波动,可以设置模拟量的输入进行滤波,硬件,软件滤波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楼主不能理解,上传个梯形图来看看另外,如果压力采集有...

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C:
启动泵时把下限报警屏蔽掉,用一个自锁继电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断自锁继电器。

网友D:
1.条件允许建议在水泵前加压力变送器

2,如果必须在泵后加压力变送器  具体看你用的是什么时间继电器  根据时间继电器来接线

网友E:
要是我就这样搞:在启动按钮上再并一组触点去短下限报警点!如压力建立松开能自保!否则继续低压保护!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需要说明下,没有变频器、PLC之类的辅助电气设..请问这是啥意思是啊 、、、、、、、、、、、、看不懂

网友G:
下限保护为解除前,不提倡启动泵,应首先考虑补充物料。

网友H:
你把泵压力变送器的电源线或者控制线串接到泵的常开上 这样你一旦是由于泵停下来 压力变送器也得停下来  这样就没有不会一直锁着 但是有一个不好 就是你在启动的时候得给压力变送器加个延时  而且你停泵后不能看到压力

网友I:
  1、你的压力变送器的量程如果是从负压 -Nn 到正压 +Nm ,其对应输出电流为4~20mA的话,应先建立转换公式,再求出0压力时的数字量 MW2,如PLC使S7-200,模块为 EM235则转换公式:      AIW0 = 6400+(32000-6400)*(Nx+Nn)/(Nm+Nn)

   将零压力值 Nx=0 代入上式,可求的对应数字量:

         MW2 = 6400 + 25600 * Nn / (Nm+Nn)

  2、编程处理:(1)用实测压力对应的数字量 AIW0与0压力时的数字量 MW2 比较,如 AIW0 < MW2,则断开泵。(2)用按钮启动前沿驱动断电延时定时器T0F,再用TOF的常闭触点与比较指令相串联联,启动后的30秒内,由于T10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比较指令不起作用,可起在压力低于0压力也能启动泵的作用,延时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见下图:

网友J:
我感觉cstaiti的建议好

网友K:
这个可以考虑一个判断功能,当电机运转,压力变成零或负压时,电机停转。当电机停止时压力对于电机的启动没有影响。

实质上就是压力低限时不仅仅是压力还有电机运转状态指示。

其实质上就要把电机停泵低限连锁组态中串入一个电机运转指示状态。

网友L:
增加个二次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