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与卷取机问题

楼主(2013-08-30):
本卷取机是靠助卷器来完成穿带,穿带的速度是25米,刚开始卷取机是采用速度模式穿带,当卷取机卷3圈后才开始建张,可是当带材跑到卷取机不到一圈的时候卷取机速度带有负载情况下速度下降,前面送过来的带材卷取机无法卷完造成带材松往下掉导致带材起皱而卷进卷取机。望各位大侠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说的好像和PID有关联吧?速度应该是:一个递减,一个递增吧,协调不好就会出现楼上说的产品不好!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增加张力控制更好一些。

网友C(2013-10-12):
卷取机卷取时要张力控制,速度控制的话带有负载时速度也不会下降,只会输出转矩变大。

网友D(2016-04-24):
如果有张力限幅控制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