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基础请问难题求教!

楼主(2013-08-30):
各位大哥好:

         小弟最近在自学西门子300PLC,有几个基础问题想求证下,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我知道西门子300PLC中基本每种软元件都有四种形态,即“位”型、“字节”型、“字”型,“双字”型。

     我只知道他们依次次对应,1位、8位、16位、32位。

     我想问的是:

        1.MB,MW,MD,有什么用?可以作为数据存储器使用吗,就像三菱的D一样?

        2.DBX,数据块的位形态有什么用?

        3.DBB,DBW,DBD和MB,MW,MD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4.如果我使用DBW1,我是否还能使用DBD1?换种问法就是:在一个程序中,DB数据块是不是每一种类型都可以从0-65535,如,DBW0-DBW65535,DBD0-DBD65532.?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楼主,我也才学S7-300,就我知道的给你解答一下,DB块是专门的数据块,用来存放某些功能用到的数据的,比如你编了一个PID的功能块,PID的参数和结果就需要一个数据块来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才学S7-300,就我知道的给你解答一下,D...

哦,谢谢回答,那么DBW 和DB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B:
我也才学S7-300,你弄懂了,麻烦埃塔我下

网友C:
DB表示数据块,DBw   DBD    DBx  是对应数据块的地址,要不你怎么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