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的正确选用与使用

楼主(2013-08-30):
怎样选择熔断器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与农家的用电量急剧增加。在农村,因用电导致火灾和人身触电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这些事故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就是短路保护装置熔断器的选择与使用问题。笔者发现有许多事故是因为电能用户没能正确的选择与使用熔断器造成的。

    例如:许多用户随意加大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更有甚者用铜丝、铁丝、铝丝代替保险丝。当电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时,保险装置(熔断器、保险丝)不能正常动作,短路或严重过载电流烧毁供电线路,若周围有易燃可燃物引发火灾。为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笔者将低压熔断器的选择原则、熔体额定电流的选择方法、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其他相关知识介绍如下。希望能引起农电工作人员与农村用电人员的重视,正确选择与使用熔断器,确保农村用电安全。

    怎样选择熔断器 熔断器和熔体用于不同的负载时,其选择方法不同,只有经过正确的选用,才能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选择熔断器主要是:选择类型和熔体的额定电流,要根据负载性质、额定电流、工作特点和使用环境来选择,应做到在额定电流工作时熔体不熔断而在短路或严重过载时保证迅速熔断。笔者参考有关资料,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就农村用电时熔断器的选择方法介绍如下:

    1、熔断器的选择原则(1)根据使用环境和负载性质选择适当类型的熔断器。

    在选用熔断器时,应注意其防护形式满足生产环境的要求。例如:对于容量较小的照明线路或电动机的简易保护,可采用RC1A系列半封闭式熔断器;在开关柜或配电屏中可采用RM系列无填料封闭式熔断器;对于短路电流相当大或有易燃气体的地方,应采用RT0系列有填料封闭式熔断器;机床控制线路中,应采用RL1系列螺旋式熔断器;用于硅整流元件及晶体管保护的,应采用RLS或RS系列的快速熔断器等。

    (2)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线路的额定电压。

    (3)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等于或大于线路的额定电流。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等于或大于所装熔体的额定电流。

    一般情况应按上述选择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但有时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可选大一级的,也可选小一级的。例如:60 A的熔体,既可选60 A的熔断器,也可选用100 A的熔断器,此时可按电路是否常有小倍数过载电流来确定,若常有小倍数过载情况,应选用大一级的熔断器,以免其温升过高。

    (4)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应大于电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5)熔断器在电路中上、下两级的配合应有利于实现选择性保护。

    在多级保护的场所,为实现选择性保护,应考虑到熔断器保护特性的误差,在通过相同电流时,电路上一级熔断器的熔断时间,应为下一级熔断器的3倍以上。当上下级采用同一型号熔断器时,其电流等级以相差两级为宜。如果采用不同型号的熔断器时,则应根据保护特性曲线上给出熔断时间选择。

    2.熔体额定电流的选择(1)照明电路白炽灯,熔体额定电流=1.1×被保护电路上所有白炽灯工作电流之和;日光灯和高压水银荧光灯,熔体额定电流=1.5×被保护电路上所有日光灯和高压水银荧光灯工作电流之和。

    (2)家用电器过流或过负荷保护的熔断器通常家庭用电没有独立设置的过载保护,仅设置熔断器代替的,其配置原则是按家用电器全部使用时总电流的1.05~1.15倍来选择。

    (3)电动机(1)单台直接起动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动机额定电流。注:对不频繁起动的电动机取较小的系数,频繁起动的电动机取较大的系数。

    (2)多台小容量电动机共用线路:熔体额定电流=(1.5~2.5)×最大容量的电动机额定电流+所有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  (3)降压起动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电动机额定电流。

    (4)绕线式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2~1.5)×电动机额定电流。

    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对于小型农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因短路保护的灵敏度和上下级保护的选择性很容易满足,而小电流熔体的可靠性较差,如果熔体的电流选的过小,存在一相熔体熔断导致电动机缺相运行烧毁电动机的可能。因此,在为小型电动机选熔体时,应有意识的比上公式计算值取大一些,以提高可靠性。另外,在电动机的功率较大而实际负载功率较小时,熔体额定电流可适当小些,小到电动机启动时熔体不断为准。

    (4)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熔体额定电流=(1.O~1.5)×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高压侧熔体额定电流=(2~3)×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当变压器容量为100~1000 kV时系数取2,低于lOO kV时系数取大于2小于3的值。使用于高压的熔体必须安装在符合电压等级要求的熔断器中。

    (5)电力电容器每台高压电力电容器或每台低压电力电容器都单独设熔丝保护,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容器额定电流;电力电容器组,熔体额定电流:(1.3~1.8)×电容器组额定电流。

    (6)电焊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负荷电流。

    (7)电子整流元件熔体额定电流≥1.57×整流元件额定电流。

    (8)电子变压器、收扩音机、电视机、晶体管电子设备熔体额定电流:(1.5~2)×电器额定电流。

    (9)高、低压断路器电磁型合闸机构合闸回路的合闸熔断器通常按断路器合闸电流的1/3配置。

    (10)10 kV跌落式熔断器额定电流,熔断器具有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熔体的额定电流(一般熔体的额定电流可选为熔断器具的O.1~O.3倍),而熔断体的额定电流可选为额定负荷电流的1.5~2倍。

    (1 1)输电线路熔体的额定电流应小于或等于线路的安全电流。

    对于没有冲击负荷的线路,熔体的额定电流≤(O.85~1)×线路导线允许用的电流。
  正确安装熔断器

 (1)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熔断器。正规厂家生产的熔断器都有注册商标,凡无商标、厂名、厂址的,即是未取得国家产品统一合格证书的,这种产品不能购买。否则将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2)安装前,应检查熔断器是否完整无损,细心看熔断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及极限分断能力是否与要求的一致。对额定电压、电流标记不清的不得安装使用。

    (3)安装时要保证熔体和触刀及触刀和刀座接触良好,以免熔体温度过高而误动作。同时还要注意不使熔体受到机械损伤;应注意熔断器周围介质的温度与电动机周围介质的温度尽可能一致,以免保护特性产生误差。

    (4)安装必须可靠,以免有一相接触不良,出现一相断路的情况,致使电动机因缺相运行而烧毁。

    (5)插入式熔断器应垂直安装,螺旋式熔断器的电源线应接在瓷底座的下接线座上,负载线应接在螺纹壳的接线座上。这样在更换熔断管时,旋出螺帽后螺纹壳上不带电,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

    (6)安装熔丝时,熔丝应在螺栓上沿顺时针方向缠绕,压在垫片底下,拧紧螺丝的力应适当。如果拧紧螺丝的力过大,会损伤熔丝,减小熔丝的截面积,产生局部发热而产生误动作;如果拧紧螺丝的力过小,会导致接触不良,同样产生局部发热而产生误动作。

    (7)熔断器只能作为电路和电器设备的短路保护,不能用作过载保护。

    (8)熔断器仅做短路保护用,装在控制开关的电源出线端;若兼作隔离器件(农村用电常常如此)使用时,应安装在控制开关的电源进线端。

 熔断器的维护

    (1)常查常看,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要经常检查熔断器,并保存有必要的配件,对于有动作指示器的熔断器,发现熔断器已动作,应及时更换;若发现熔体氧化、损伤或熔断时,要及时更换熔体,并注意使换上去的新熔体的规格与换下来的一致,保证动作的可靠性。

    (2)注意安全,在更换熔体或熔管时不可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必须切断电源。特别是不允许带负荷操作,以免发生电弧灼伤。

    (3)熔断器内要安装合格的熔体,不允许用多根小规格熔体并联代替一根大规格熔体。

    (4)及时清扫熔断器上的灰尘,确保正常散热,保证其动作的可靠性。

    (5)熔断器的连接线的材料和截面积以及它的温升均应符合规定,不得随意改变,以免改变后散热过快(选用的导线截面过大)或过慢(选用的导线截面过小)导致发生误动作。

    (6)烧断熔断器熔体后,必须查明原因换上原规格的熔断器后才能再合上电源开关。任何情况下,不得用导线将熔断器短接或加大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后强行送电。

    四、熔断器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1)电路接通瞬间,熔体熔断。原因有两个:一是熔体本身的问题,常见的原因是熔体电流等级选的过小或熔体安装时受到机械损伤。处理方法:更换熔体;二是熔体后边的电路短路或接地。处理方法:排除负载故障。

    (2)熔体未见熔断,但电路不通。原因是熔体或线座接触不良。处理方法:重新安装熔体或重新连接。

    正确认识熔断器在农村安全用电中的作用

    1.农村低压电网设置防护措施的必要性农村低压电网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过载、短路和接地故障无法避免,当发生这些故障时,线路过热而导致损坏甚至引起电气火灾,发生人体触电事故,危及人身安全。另外,由于低压配电线路遍布各种建筑以及户外各处,发生故障的几率大,而且有大量非专业人员可能接触,因此,农村低压电网必须设置防护措施。当发现过载、短路和接地故障时有选择性的切断故障线路或电器的电源,确保用电的安全。

    2.常用保护电器的种类保护电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断路器;二是熔断器。

    断路器类型很多,从保护特性看,有非选择型和选择型断路器两大类;此外,还有带漏电防护的断路器。这些保护电器各有自身的特点,自然也有其不足之处,应根据配电系统各自的具体条件和要求选用,不能简单的用先进或落后给予评价。有人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使用熔断器,早过时了。其实不然,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并没有因为断路器的快速发展而淘汰熔断器,也没有把熔断器视作落后或过时的产品。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一些电器公司,不但仍生产熔断器,还继续研制新的产品,技术上也不断进步。由此说明,断路器是先进的保护电器,而熔断器也绝非过时或落后的产品。应该说,两者相辅相成,各有自己的应用范围。

    3.农村低压电网用熔断器作为短路和严重过载保护实用、价廉、有效虽说现在使用低压熔断器的越来越少,但笔者认为,在农村低压配电装置中装设熔断器作为短路和严重过载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理由有四点:一是因为熔断器选择性好,上下级熔断器的熔断体额定电流只要符合IEC标准规定的过电流选择比为1.6:1的要求,即上级熔断体额定电流不小于下级的该值的1.6倍,就视为上下级能有选择性切断故障电流;二是限流特性好,分断能力高;三是结构简单,尺寸小,重量轻,使用方便;四是价格低廉。

    虽说故障熔断后必须更换熔断体,但对供电要求不高的农村用户,使用熔断器从价格与实用方面考虑,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再接再厉哦!

网友B:
熔断器在低压输变电基本已经淘汰,实在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