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存储器求助!

楼主(2013-08-30):
各位大哥好:

        如果我在西门子300的程序中使用看M0.0作为辅助继电器,那我是否还能使用MW0作为16位数据寄存器使用?当M0.0的值变化时,MW0中存储的值会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A:
可以将mw0作为16位寄存器使用。

mw0由m0.0~m0.7,m1.0~m1.7

当m0.0=1时,mw0的存储值会发生很大变化,因为西门子中,低字节地址保存高位数据,所以此时的mw0的二进制为: 0000 0001 0000 0000

网友B:
你好

  MW0不能作为数据寄存器使用,因为你的M0.0已经作为位使用的;如果你根据MW0判断其中位的变化,那是可以的;

  原因:MW0是字  包含位M0的;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打个比喻,MW0和M0.0,相当于一栋办公楼和该办公楼的一间房。

网友D:
  如果将M0.0作为辅助继电器使用时,就不能再用MW0作数据存储器使用。其原因:

  1、M0.0=1,对MW0来说是其高字节存储器MB0的最低位,M0.0=1对MW0来说其值=16#100=256,如程序先执行送数给MW0,后执行将M0.0置位或复位指令,M0.0的状态值将改变MW0中的对应位的值,使之与M0.0相同,这样有可能使MW0的值增大或减小256个数,即破坏MW0数据值的准确性。

  2、如程序先使M0.0置1(M0.0=1)来执行某种功能,之后又向MW0送数,该MW0的M0.0位值=0,这样将会使M0.0位复位(M0.0=0),使程序会立即停止该功能运行,即破坏了原程序的正常运行。

网友E:
这个:你对存储器好像还不是挺理解,如果该字做了字存储器,那么这个字的16个bit你就不得再做用途,你做为bit应用了那么这个字就不能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将M0.0作为辅助继电器使用时,就不能再用MW...

 好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将M0.0作为辅助继电器使用时,就不能再用M...

谢谢  大家。。。。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打个比喻,MW0和M0.0,相当于一栋办...

 这个比喻很好 !

网友(2014-12-01):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H:
当M0.0发生变化时MW0是要发生变化的,因为M0.0是MW0的第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