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装修中的电气设计基本原则

楼主(2013-08-30):
    不同家庭的装修设计各有不同,家用电器的配置也不尽相同,但电气设计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家庭装修中的电气设计基本原则如下:

    一、照明、插座回路分开

    如果插座回路的电气设备出现故障,仅此回路电源中断,不会影响照明回路的工作,便于对故障回路进行检修;若照明回路出现故障,可利用插座回路的电源,接上临时照明灯具。

    二、照明应分成几个回路

    家中的照明可按不同的房间搭配分成几个回路,一旦某一回路的照明出现故障,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回路的照明。在设计布线时,如果能把主要房间的照明接到不同的回路上,如客厅的一部分灯接入主卧室回路,另一部分灯接人次卧室回路,这样不论哪一条回路出现故障,每间房屋都有照明。

    三、对空调、电热水器、微波炉等大容量电器设备,宜一台设备设置一个回路。

    如果合用一个回路,当它们同时使用时,导线易发热,即使不超过导线允许的工作温度,长期使用也会降低导线的绝缘性能。此外大容量用电回路的导线截面应适当加大,加大导线的截面可大大降低电能在导线上的损耗。

    四、插座及浴室灯具回路必须采取接地保护措施

    浴室是潮湿环境,星级宾馆的浴室插座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如电须刀插座),所以未接地,而其他插座则必须用防溅三极插座。浴室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

    五、安全接地

    1.不能用自来水管作为接地线。

    新建住宅楼都配置了可靠的接地线。而对于老式住宅,不少人就以自来水管作为接地线,这是不可靠的危险做法。

  2.浴室应采用等电位联结。

    浴室环境潮湿,人即使触及50V以下的安全电压,也有遭电击的可能。等电位联结,就是把浴室内所有金属物体(包括金属毛巾架、铸铁浴缸、自来水管等)用接地线连成一体,并且可靠接地。

    3.接地制式应与电源系统相符。

    电气设计前,必须先了解住宅电源来自何处,以及该电源的接地制式。接地保护措施应与电源系统一致。

    4.每个回路应设置单独的接地。

    有些人认为:接地线中的电流很小,几个回路合用一根接地线可节约费用。这是错误的。因为在正常工作时,接地线中的电流的确很小,但在发生短路故障时,接地线中流过的电流大大超过相线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另外,从可靠性考虑,一个回路一根接地线更可靠。

    5.有了良好的接地装置,仍应配置漏电开关。

    当发生电气设备外壳带电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再小,在故障未解除前,设备外壳对地电位是存在的,仍有电击可能。若采用漏电开关,只要漏电电流大于30mA,在0.1s时间内就可使电路断开。插座要有漏电保护,因为插座所接的电气设备,随时可能接触人体,因此要绝对安全。挂壁式空调因人手难以碰到,可不带漏电保护。

    6.有了漏电保护,也应有接地保护。

    任何一种电器产品,都有出现故障的可能,漏电开关也有出现故障的可能。有了接地保护,当漏电开关出现故障时,接地保护仍能起到保护作用。但电开关的输出中性线不能碰地,否则,电开关无法合闸。

    六、每户用电容量要与设计能力相符,不要盲目装接大功率电气设备

    每户居民在电气设计和施工前,应当向当地物业管理部门了解住宅建筑时的室内电负荷总容量,不得超过该户的设汁负荷。

    七、电气安全设计是重点

    每个家庭中的家用电气设备总有好几件,天天要接触。家中既有不懂事的小孩,也有略懂电气知识而不懂电气安全知识的大人。为了确保用电安全,电气安全设计必须作为重点。对小孩能触及的插座,应选择带保护板的插座,避免小孩把金属物体塞进插座内而造成电击。

    八、不要选用“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

    家庭装修中千万不要图匣宜选用“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插座、电线,开关。目前这些产品充斥市场,应注意鉴别,这是电气故障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A:
前年自己家里装修,还真没有要求,自己不在家(在武汉),电工工资也付了3Qmp

网友B:
前年自己家里装修,还真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