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基础问题跪求解惑!!!!!!!!

楼主(2013-08-30):
各位大哥:

       小弟最新开始自学300PLC,在数据块DB的地方卡住了。由于熟悉三菱PLC,所以刚开始一直走进误区,喜欢对号入座,一直没弄明白,近几天才琢磨一些出来,我把我的理解写出来,各位大哥看是否正确。

       我的理解是:

       1.DB数据块在有些时候其实就扩展功能。

       例如:如果程序比较大,M区空间不够,就可以建立多个DB块。

       如建立DB1,DB1中的DB1.DBX0.0可以作为辅助继电器使用,DB1.DBW1可以作为16位寄存器使用,  效果 如同M区中的M0.0和MW1。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不正确?

       2.DB数据块还有什么作用?什么时候必须要用到它?

网友A:
DB数据块还可以作为FB功能块的背景数据块使用。

网友B:
基本正确,数据块就是专门放数据的,和FB、FC是有区别的。FC使用的是共享数据块,这种数据块可以直接在里面改写数据,建立变量,FB用的往往是背景数据块,也就相当于调用程序是开皮的暂存区。在三菱里面现在还没有这东西,但是他有数据存储区。用用你就知道了,还是西门子这东西好用啊。分的很细很方便。

网友C:
调用西门子集成的功能块,最好用DB,而且DB能被WINCC,FLEXIBLE等直接使用。DB还能连续使用等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