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求助

楼主(2013-08-30):
各位大神:

        本人因工作原因接触到西门子PLC,现在想自西门子PLC的知识。不知道是先学PLC200,还是直接学PLC300,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200与300的指令系统略有差别,看你在工作中接触到哪一类,无所谓哪个先入手,关键在于要学透,这样你才能跨越品牌型号的障碍。

网友B:
建议先看看200的编程吧

为什么?

那是因为200入门比较简单一点,资料也是比较多的;上手比较快点;

300和200的编程软件不一样,风格也不同,如果一下子学习300的,那是难道有点高的;

建议还是200开始吧;

网友C:
建议先学200的,300的概念不好上手

网友D:
二楼,三楼说得对,先200后300,

网友E:
两种plc没有接近的地方。学了一个不等于知道另外一个。(当然了,基础知识是一致的)

楼主:
谢谢银光人生一华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