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电机通电后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31):
   最近客户最常问到的问题就是:齿轮减速电机接入电源后为什么不会转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们要先明白齿轮减速电机的基本原理,再加以评估就会知道问题所在,下面跟着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厂一起分析一下:1.检查电源故障接入电源后不转,要先检查最基本的原因——电源,电源是连接设备输送电量最重要的设备,所以电源未接通有:开关是否故障,熔断器有没有烧断,接线之间是否出现短路或者接触不实导致减速机不转。2.过流继电器有的时候过流继电器整定值过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个值设定的大小是有根据的,在设定的时候要咨询生产厂家。3.控制柜接线错误控制柜是齿轮减速电机运行转动的重要连接设备,一旦发生问题,会影响减速电机的正常工作,但是这个设备出问题,不容易被大家所发现,所以检测的时候也要十分注意,检查控制柜的接线的问题。4.检测绕组看看是否出现故障绕组有可能出现接线错误发生断路,也有可能绕组烧了,发生机器停止运行的情况出现。5.轴承故障如果以上两种原因检测后发现减速电机还是不能运转,那就要检测轴承的问题了,可能是定转子扫膛卡住,导致齿轮减速机不能转动6.电机负荷过大如果齿轮减速电机负荷的重量过大,超出电机的正常工作范围,那电机也会出现停止运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