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软件可以查看PLC内较多地址的数据

楼主(2013-08-31):
      使用LM-PLC与其它支持MODBUS设备通讯时,不大清楚采集的数据存放在PLC内具体的地址,是否有什

么软件可以比较直观的观察到采集的较多数据?可否提供相关操作说明?

网友A:
不知道你在做通讯的时候是不是用的这个主站功能块。tbl管脚就是对应的PLC里的起始地址,number管脚对应的是数据的个数。是一个连续的区域,可以在变量表中同意查看。

网友B:
赞一楼,回答的太好了

网友C:
007就是厉害。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回答。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感谢007提供的帮助!可能是表述的不够清楚。因为通讯的时候有时候通讯不成功,

不知道问题出在主站,还是从站。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小的调试软件,先测试与MODBUS从站

通讯,再检查主站内的数据?

网友D:
  007就是厉害, 又是一个工控老坛友的出现,顶起 !

网友A:
     有一个ModScan32小软件,你可以尝试使用一下,以和利时LM PLC作为从站为例说明,可

以查看所有PLC内数据,或修改数据,数据的长度可以设置,对应的是MODBUS地址。

打开ModScan32界面:

1 . 新建文件

其中“Device Id”为Modbus从站的地址51 ,“Address”为从站寄存器开始地址 1,“Length”为地址长度 100。

2 . 连接通讯参数

选择Connection→Connect 进入通讯参数设置窗口 。

3 . 设置完成后进行调试

通讯正常后可以直接监控到寄存器中的数据。

同样可以双击相应的地址,就会弹出强制写入值的对话框。写入值后单击“Update”按钮就可以把数据强制写入到PLC的寄存器中了。

LM小型PLC方面:

LM小型PLC默认的是Modbus协议,地址为51 ,波特率是38400 ,无校验,数据位8 ,停止位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