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z相脉冲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8-31):
  1,编码器z相不是一圈一个脉冲吗?它是怎么用于回原点的呢 这个原点是原点呢,是机械的起点位置??

  2,如果我是正反两个方向运动的,那怎么知道是从哪个方向去回原点呢??

我初学还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可以是机器原点,也可能不是。

2看AB相。

网友A:
Z脉冲是1圈一个,1000线的编码器,AB都是1圈1000个脉冲,AB 相差90度,通过这个可以判断正反转。

在你把编码器固定在机械上的时候,对应的Z脉冲的位置也就定了,你可以在Z脉冲发出的时候,定义你机械的某个角度,这样每当Z存在,就证明你机械到了相应的位置了。

AB正反转,你定义A脉冲为基准,B相超前为正,那B相滞后则是反了,同样也可以定义B为基准!看你自己爱好了!

网友B:
Z脉冲的出现。表明了这个时候编码器轴和编码器外壳之间是唯一的一个位置。扩大范围看,假如编码器安装在小车的轮子上,那么小车轮每转一周就会发生一个Z脉冲。总行程有10个脉冲就是说小轮全程走完要走了10圈。那么只要检测小车的其中第一个脉冲就可以知道小车的绝对位置。

Z脉冲等于是公路上的里程碑。每一公里有一个里程碑。只要看见任何一个里程碑,并且看看碑上的数字,你都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了。

但是脉冲归脉冲,只有“有”和“无”的概念。好像是碑上的字已经没有了。只能是每一公里知道有一个碑。却不知道真正位置。所以我们要附加一个行程开关,当行程开关ON的时候并且检测到Z脉冲,那么这个脉冲绝对只对应一个机械位置了。

网友B:
至于正反转的话,怎么个找法,建议你用生活经验想一想。

蒙上眼睛,在一条长走廊里走一下。完成一个任务:走到走廊的正中间。

首先我会扶你到达走廊的某个地方。你的手一直摸着走廊的栏杆。栏杆每两米有一条柱子。

好了,你可以开始走了。当你手摸不到栏杆的时候说明走廊到尽头了。想办法走到正中间吧。

你想,你会怎么走?把走的过程写成程序啦。

网友B:
哦。忘记告诉你了。栏杆的柱子一共有36根。栏杆是以柱子结束的。记得任务是走到正中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脉冲的出现。表明了这个时候编码器轴和编码器外壳之间是...

 既然z相脉冲个数是记录的行程的圈数,还要附加行程开关以确定z相所对应的位置,为什么不直接用A,B相所记录的脉冲数作回原点数呢,A,B相的脉冲数不就是对应着一个实际位置吗?

网友B:
你考虑过走廊的任务没有?

你告诉我。36条柱子,那条才是中间的一条啊?

可以面对这个例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好解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
哪天我找一个编码器直接拆了再说话

网友B:
拆了也没有用啊。拆了想干嘛?

电路板发光管,光栅。轴承

楼主:
所以说是会者不难啊,懂的就觉得很简单。不会的就是天书。

网友B(2013-10-11):
楼主解决了吗?好多天了。

回一下啦。

楼主:
谢谢热心的帮助,因为我是半路出家自学来着,所以很多东西不懂。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用普通电机连编码器来测距离。还没有实践。还是很谢谢大家热心的指点。

网友D(2016-04-19):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配西门子系统,老是零脉冲距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