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40能否用A3120代换

楼主(2013-08-31):
维修一台英威腾小功率变频器,有两块A3140光耦短路,手里只有A3120光耦。想咨询一下诸位,能否用A3120代换A3140光耦,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此先谢谢诸位!

网友A:
先找到数据手册。注意事项有:额定电压,输入输出极性;光耦的类型(数字or模拟);光耦的频率范围,响应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