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组态出现输出点有异样的脉冲信号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31):
我们车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三个开关量输入和三个开关量输出模块,使用的PLC为三菱Q系列,网络为DP,在组态写入后,运行的时候出现许多输出模块有异样的脉冲输出信号,怎么回事?要怎样调,在这请教高手!急!

网友A:
首先你看原来的是用了配置软件做了配置还是用FROM、TO指令对模块进行读写,如果是前者需要再次配置,如果是后者直接用指令再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