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300 启动组织块问题

楼主(2013-08-31):
   S7_300 启动组织块OB100是否只是在系统刚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一个周期后启动完成就不再扫描了?

网友A:
是的,相当于S7-200中的SM0.1.

网友B:
OB100是暖启动组织块,只有当CPU执行暖启动操作时才执行OB100的程序。

网友C:
OB100是暖启动组织块,所在系统刚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回答的一切如常了,没办法在写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