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环设计

楼主(2013-08-31):
为啥位置环只要一个P就够了,而不需要用PI?

网友A:
“为啥位置环只要一个P就够了,而不需要用PI?”

1、位置环,只是一个指令脉冲数与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的计数比较问题;

2、通俗讲,就是给定指令脉冲数例如是10000个,电机启动,运转,对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计到10000个时,“停车”到达指定位置!

3、所以仅仅是个计数逻辑比较的过程,最终产生伺服电机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等指令;

4、没有调节器,没有运算放大器,不仅没有ID,P也没有!!!

楼主:
如果加PI呢?难道不能实现位置控制的功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加PI呢?难道不能实现位置控制的功能了吗?

1、就好像你要到北京去:

1)你距北京1000KM ;

2)不管你坐火车,还是坐飞机,你只要走完1000KM路程,你就到了北京;

3)位置环就是数数的,数你走了多少米,数到1000KM就知道到了给定位置;

4)没有调节的问题;

2、所以位置环,不是一个PID自动闭环控制,没有P、I、D参数调整的问题!

网友A:
3、举例说速度环,就有P、I、D参数调整的问题,因为速度的大小有一个调节的过程:

1)给定速度>检测反馈速度,调节器调高频率(直流调高电压),提高电机速度,使之等于给定速度;

2)给定速度<检测反馈速度,调节器调低频率(直流调低电压),降低电机速度,使之等于给定速度;

3)这个调节器,调节的依据是给定速度与检测反馈实际速度的偏差,只要偏差为零,速度就是给定速度了;

4、调节器,由运算放大器构成:

1)输出是输入的比例P,称为比例P调节器;

2)输出是输入的积分I,称为积分I调节器;

3)输出是输入的微分D,称为微分D调节器

网友A:
5、位置只有“到”或者“没有到”的问题,用行话说,就是只有逻辑判断的结果yes或者no,没有速度大小那样调节的问题,没有调解器,没有PI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