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九十七期---接地装置的安装

楼主(2013-08-31):
        接地装置的质量能否符合接地技术的要求与安装工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符合标准的接地装置,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反而会酿成意外事故。本期擂台请你结合实际谈谈人工接地装置的安装以及技术要求。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占楼准备参加活动,强烈支持

网友B:
接地装置安装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1建筑物基础接地体:底板钢筋敷设完成,按设计要求做接地施工,经检查确认,才能支模或浇捣混凝土;
  2人工接地体:按设计要求位置开挖沟槽,经检查确认,才能打入接地极和敷设地下接地干线;
  3接地模块:按设计位置开挖模块坑,并将地下接地干线引到模块上,经检查确认,才能相互焊接;
  4装置隐蔽:检查验收合格,才能覆土回填
  定位放线
  1按设计规定防雷装置接地体的位置进行放线。沿接地体的线路,开挖接地体沟,以便打入接地体和敷设接地干线。因为地层表面层容易受冻,冻土层会使接地电阻增大,且地表层易扰动被挖,而至损坏接地装置,所以接地装置应埋置于地表层以下,接地体还应埋设在土层电阻率较低和人们不常到达的地方。(水平接地体局部埋置深度不应小于1m,并应局部包以绝缘物(50~80mm厚的沥青层)。)水平接地体的加工制作:一般使用-40mm×40mm×4mm的镀锌扁钢
  人工接地体的安装
  1垂直接地体的安装:将接地体放在沟的中心线上,用大锤将接地体打入地下,顶部距地面不小于0.6m,间距不小于5m。接地极与地面应保持垂直打入,然后将镀锌扁钢调直置入沟内,依次将扁钢与接地体用电焊焊接。扁钢应侧放而不可平放,扁钢与钢管连接的位置距接地体顶端100mm,焊接时将扁钢拉直,焊好后清除药皮,刷沥青漆做防腐处理,并将接地线引出至需要的位置,留有足够的连接高度,以待使用。
  2水平接地体的安装:水平接地体多用于绕建筑四周的联合接地。安装时应将扁钢侧放敷设在地沟内(不应平放),顶部埋设深度距地面不小于0.6m。
  3铜板接地体应垂直安装,顶部距地面的距离不小于0.6m,接地极间的距离不小于5m。
  自然接地体安装
  1利用钢筋混凝土桩基基础做接地体:在作为防雷引下线的柱子(或者剪力墙内钢筋做引下线)位置处,将桩基础的抛头钢筋与承台梁主筋焊接,再与上面作为引下线的柱(或剪力墙)中钢筋焊接。如果每一组桩基多于4根时,只须连接四角桩基的钢筋作为防雷接地体。
  2利用钢筋混凝土板式基础做接地体
  1)利用无防水层底板的钢筋混凝土板式基础做接地时,将利用作为防雷引下线符合规定的柱主筋与底板的钢筋进行焊接连接。
  2)利用有防水层板式基础的钢筋做接地体时,将符合规格和数量的可以用来做防雷引下线的柱内钢筋,在室外自然地面以下的适当位置处,利用预埋连接板与外引的φ12mm镀锌圆钢或-40mm×40mm的镀锌扁钢相焊接做连接线。同有防水层的钢筋混凝土板式基础的接地装置连接。

       24.4.2.5接地干线安装
  接地干线(即接地母线)从引下线断线卡至接地体和连接垂直接地体之间的连接线。接地干线一般使用-40mm×4mm的镀锌扁钢制作。接地干线分为室内和室外连接两种。室外接地干线与支线一般敷设在沟内。室内的接地干线多为明敷,但部分设备连接支线需经过地面,也可以埋设在混凝土内,具体的安装方法如下:
  1室外接地干线敷设
  1)根据设计图纸要求进行定位放线,挖土。
  2)将接地干线进行调直、测位、打眼、煨弯,并将断接卡子及接线端子装好。然后将扁钢放入地沟内,扁钢应保持侧放,依次将扁钢在距接地体顶端大于50mm处与接地体用电焊焊接。焊接时应将扁钢拉直,将扁钢弯成弧形(或三角形)与接地钢管(或角钢)进行焊接。敷设完毕经隐蔽验收后,进行回填并压实。
  2室内接地干线敷设
  1)室内接地线是供室内的电气设备接地使用,多数是明敷设,但也可以埋设在混凝土内。明敷设的接地线大多数敷设在墙壁上,或敷设在母线架和电缆的构架上。
  2)保护套管埋设:在配合土建墙体及地面施工时,在设计要求的位置上,预埋保护套管或预留出接地干线保护套管孔。护套管为方型套管,其规格应能保正接地干线顺利穿入。
  3)接地支持件固定:按照设计要求的位置进行定位放线,固定支持件无设计要求时距地面250mm~300mm的高度处固定支持件。支持件的间距必须均匀,水平直线部分为0.5m~1.5m,垂直部分1.5m~3m,弯曲部分为0.3m~0.5m。固定支持件的方法有预埋固定钩或托板法、预留支架洞口后安装支架法、膨胀螺栓及射钉直接固定接地线法等。
  4)接地线的敷设:将接地扁钢事先调直、打眼、煨弯加工后,将扁钢沿墙吊起,在支持件一端将扁钢固定住,接地线距墙面间隙应为10mm~15mm,过墙时穿过保护套管,钢制套管必须与接地线做电气连通,接地干线在连接处进行焊接,末端预留或连接应符合设计规定。接地干线还应与建筑结构中预留钢筋连接。
  5)接地干线经过建筑物的伸缩(或沉降)缝时,如采用焊接固定,应将接地干线在过伸缩(或沉降)缝的一段做成弧形,或用φ12mm圆钢弯出弧形与扁钢焊接,也可以在接地线断开处用50mm2裸铜软绞线连接。
  6)为了连接临时接地线,在接地干线上需安装一些临时接地线柱(也称接地端子),临时接地线柱的安装,应根据接地干线的敷设形式不同采用不同的安装形式。常采用在接地干线上焊接镀锌锣栓做临时接地线柱法。
  7)明敷接地线的表面应涂以用15mm~100mm宽度相等的绿色和黄色相间的条纹。在每个接地导体的全部长度上或只在每个区间或每个可接触到的部位上宜作出标志。中性线宜涂淡蓝色标志,在接地线引向建筑物的入口处和在检修用临时接地点处,均应刷白色底漆并标以黑色接地标志。
  8)室内接地干线与室外接地干线的连接应使用螺栓连接以便检测,接地干线穿过套管或洞口应用沥青丝麻或建筑密封膏堵死。
  9)接地线与管道连接(等电位联结):接地线和给水管、排水管及其他输送非可燃体或非爆炸气体的金属管道连接时,应在靠近建筑物的进口处焊接。若接地线与管道不能直接焊接时,应用卡箍连接,卡箍的内表面应搪锡。应将管道的连接表面刮拭干净,安装完毕后涂沥青。管道上的水表、法兰阀门等处应用裸露铜线将其跨接。

        3接地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
  1)电气设备的外壳上一般都有专用接地螺丝。将接地线与接地螺丝的接触面擦净,至发出金属光泽,接地线端部挂上锡,并涂上中性凡士林油,然后接入螺丝并将螺帽拧紧。在有振动的地方,所有接地螺丝都必须加垫弹簧垫圈。接地线如为扁钢,其孔眼必须用机械钻孔,不得用气焊开孔。
  2)电气设备如装在金属结构上面有可靠的金属接触时,接地线或接零线可直接焊在金属结构上。
  25.1.2避雷引下线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1明装敷设引下线截面,采用镀锌圆钢时其直径不得小于8mm,采用镀锌扁钢时其截面不得小于12×4。引下线应沿最短路线引至接地体,弯曲处应制成软弯,常规应大于90°弯。明装引下线距墙面为15mm,每隔1500~2000mm应设置支持架固定。
  2暗装引下线,利用建筑物中钢筋混凝土柱的钢筋作为组成时,至少要选用4根柱子且每根柱子至少要有2根主筋通过连接焊接组成一体后,作为引下线。
  25.4.2.3避雷引下线安装
  避雷引下线常用镀锌扁钢不小于-25mm×4mm或镀锌圆钢不小于φ12mm材料加工制作。引下线的数量位置由设计定。如无设计要求时一般设在建筑物伸缩缝的两侧以及每隔18m处。
  1避雷引下线暗敷设
  1)利用建筑物主筋作暗敷引下线:当钢筋直径为16mm及以上时,应利用两根钢筋(绑扎或焊接)作为一组引下线,当钢筋直径为10mm及以上时,应利用四根钢筋(绑扎或焊接)作为一组引下线。引下线的上部与接闪器焊接,下部与接地体焊接。并按设计要求的高度设置测试点,测试点用-40mm×4mm镀锌扁钢制作,与引下线主筋焊接,并安装测试盒保护。在盒盖上应作出接地标记。测试点无设计高度时,应在距室外地坪0.5m处安装测试点。如果测试接地电阻达不到设计要求,必须在踞室外地坪0.8m~1m处预留导体加接外附人工接地体。
  2)引下线沿墙或混凝土构造柱暗敷设:应使用不小于φ12mm镀锌圆钢或不小于-25mm×4mm的镀锌扁钢。施工时配合土建主体外墙(或构造柱)施工。将钢筋(或扁钢)调直后与接地体(或断接卡子)连接好,由下到上展放钢筋(或扁钢)并加以固定,敷设路径要尽量短而直,可直接通过挑檐或女儿墙与避雷带焊接。
  2避雷引下线明敷设
  1)首先将引下线调直,然后根据设计的位置定位放线安装支持件(固定卡子),支持件(固定卡子)应随土建主体施工预埋。一般在距室外护坡2m高处,预埋第一个支持卡子,随土建主体的上升依次预埋所有支持卡子,卡子间距1.5m~2m,但必须均匀。卡子应突出墙装饰面15mm。
  2)将调直的引下线由上到下安装。用绳子提升到屋顶将引下线固定到支持卡子上。上部与避雷带焊接下部与接地体焊接,依次安装完毕。引下线的路径尽量短而直,不能直线引下时,应拐弯,应做成弯曲半径为10倍圆钢的弯。
  3)明装引下线在断接卡子下部应外套塑料管以防机械损伤,为避免接触电压,游人众多的建筑物,明装引下线的外围要装设护栏。
  3重复接地引下线安装
  1)在低压TN系统中,架空线路干线和分支线的终端,其PEN或PE线应做重复接地。电缆线路和架空线路在每个建筑物的进线外均需做重复接地(如无特殊要求,对小型单层建筑,距接地点不超过50m可除外)。
  2)低压架空线路进户线重复接地可在建筑物的进线处做引下线。引下线处可不设断接卡子,N线与PE线的连接可在重复接地节点处连接。需测试接地电阻时,打开节点处的连接板。架空线路除在建筑物外做重复接地外,还可利用总配电屏、箱的接地装置做PEN或PE线的重复接地。
  3)电缆进户时,利用总配电箱进行N线与PE线的连接,重复接地线再与箱体连接。中间可不设断接卡,需测试接地电阻时,卸下端子,把仪表专用导线连接到仪表E的端钮上,另一端连到与箱体焊接为一体的接地端子板上测试。
  4)引下线各部位的连接:当引下线长度不足时,需要在中间做接头搭接焊接。扁钢搭接长度不小于宽度的2倍,三个棱边都要焊接。圆钢引下线搭接长度不小于圆钢直径的6倍,两面焊接。

网友C:
人工接地装置的安装以及技术要求

一、安装质量要求

钢材根据设计要求选用冷热镀锌材料,材料应有材质检验证明及产品出厂合格证,材料质量符合设计要求,接地装置的电阻必须符合设计要求≤1欧,人工接地装置或利用建筑基础钢筋的接地必须在地面以上设测点,不得虽意移动已绑好的结构钢筋。

二、安装技术要求

1、接地装置的埋深度其顶部不小于1.2米,角钢接地极应垂直。

2、垂直接地极长度不小于2.5米,相互之间的间距不小于5m。

3、接地干线的连线应采用焊接,焊接处焊缝饱满,并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不的夹渣、咬肉、裂纹、虚焊、气孔等缺陷,药皮敲净后,刷沥青仿腐处理。

4、明敷设接地干线穿墙时,应加套管保护,跨越门口时应暗敷于地面内,(做地面以前设好)。

5、接地干线距地面0.5米,支持件采用400毫米×400毫米的扁钢,尾端制成燕尾状,入孔深度与宽度各为50毫米,总长度70毫米,支持件水平直线距离1米,垂直1.5米,转弯0.5米。

6、镀锌扁钢搭接长度不小于其宽度的2倍,三面施焊。(当角钢宽度不同时搭接长度以宽的为准)。

7、根据设计要求,规格进行加工,长度不小于2.5米,加工成一端尖头形状,打入地下,一般采用手锤打入,一人手扶接地极,一人大锤敲打接地极顶部,为防止角钢打裂可在其顶部焊接约100毫米的一段角钢,敲打接地极时应平稳,不得打偏,应于地面垂直,接地体顶部距离1米时停止打入。

8、扁钢敷设前应调直,依次与接地极用电焊焊接,扁钢应侧放,焊好后清除药皮,刷沥青漆防腐处理,将接地线引出至需要位置,留足够位置。

9、室内接地干线名敷时,首先根据设计要求位置尺寸,预留接地线孔,然后埋设支持体,也可采用M10镀锌膨胀螺栓生根固定。

10、接地完毕后,经检验合格方可进行回填,最后将接地电阻摇测数据填写在隐检记录上。

网友D:
一.人工接地装置的安装

     垂直安装的人工接地体,主要是钢管和角钢。如果使用钢管,应选用直径为38--50毫米、壁厚不小于3.5毫米的钢管,按设计长度(一般为2--3米)切割。钢管打入地下的一端加工成一定形状。若打入一般松软泥土,可将打入地下的一端切成斜面形。为了防止打入时受力不均而使管子歪斜,可将打入地下的一端加工成扁尖形。若土质很硬,可将尖端加工成圆锥形(图一)。

    如果使用角钢,一般选用40毫米×40毫米×4毫米或50毫米×50毫米×5毫米的角钢,切割长度也是2—3米。角钢的一端加工成尖头形状(图二)。

    为了防止将接地钢管或角钢打劈,可用圆钢加工成一种护管帽,套入管端或用一块角钢(约11厘米)焊在接地角钢的一端。

    人工接地体的装设分垂直安装和水平敷设两种。装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垂直安装    采用打桩将接地体垂直打入地下,接地体应与地面保持垂直,不可歪斜,以免增大接地电阻:打入地下的有效深度不得小于2米;如果是多极接地或接地网,各接地体之间应保持2.5米以上的直线距离。

   用锤子敲击角钢时,落点应在其端面的角脊处,以保证角钢垂直打入。若是钢管,落点应与钢管尖端位置相对应,使锤击力集中在尖端的切点位置。否则,钢管容易倾斜,造成接地体与土壤之间有缝隙,增大接地电阻。

    接地体打入地下后,应在其四周填土夯实,以减小接地电阻。如果接地体与其连接干线在地下连接,应先焊接再填土夯实。

(2)水平敷设    通常只在土层浅薄的地方,才将接地体水平敷设。水平敷设的接地体,一般用扁钢或圆钢制成。扁钢接地体的厚度不应小于4毫米,截面积不小于48平方毫米;圆钢接地体的直径不应小于8毫米,水平接地体的长度可为几米至十几米(随安装条件和接地装置的结构形成而定)。

    安装时采用挖沟深埋法,将接地体水平敷设于地下,距地面至少0.6米;如果是多极接地或接地网,各接地体之间也应保持2.5米以上的直线距离。

二.人工接地装置的技术要求

    对接地装置的技术要求主要是接地电阻,原则上接地电阻越小越好。通常,接地设备的容量越大、接地设备的工作性质越重要、接地设备的数量越多、接地设备的价格越高,接地电阻应越小。几个设备共用一个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应以要求电阻最小者为准。从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考虑,接地电阻一般不应超过下表所列值。

种类接地装置使用条件接地电阻值
1000伏及以上电气设备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

一端应符合R≤2000/I

当I>4000安时可采用R≤0.5

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

高低压设备共用的接地装置

仅用于高压设备的接地装置

R≤120/I(但一般不应大于10)

R≤250/I(但一般不应大于10)

独立避雷针工作接地值10
变、配电母线上的阀型避雷器工作接地值5
两线一地制一般应符合R≤50/I′可采用R≤0.5
低压电气设备
中性点直接接地和非直接接地:并联运行电气设备的总容量在100千伏·安以上时的接地装置
中性点直接接地和非直接接地:并联运行电气设备的总容量不超过100千伏·安以上的接地装置和重复接地装置

注:R为考虑到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欧;

   I为计算用的接地短路电流,安;

   I′为流经接地体的电流,安。

网友D:
   怎么只要一插入表格,就成了4楼这种现象。郁闷!!

补充下表格中跑到框外的部分:

低压电气设备:

1.中性点直接接地和非直接接地:并联运行电气设备的总容量在100千伏·安以上时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值不小于4欧

2.中性点直接接地和非直接接地:并联运行电气设备的总容量不超过100千伏·安时的接地装置和重复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值不小于10欧

网友E:
接地极也叫垂直接地体是接地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许多不同的电极,有一些是“自然的”和有一些是“人工的”。

  自然接地极包括金属接地水管,建筑物的金属框架(如果是有效接地),铜导线或钢筋或地下结构或系统。应考虑采用自然接地的连接同设施的其他接地一起来保护系统。
  人工接电极是特别安装用来提高系统接地性能的。这些接地电极必须理想的深入潮湿土壤层来降低电阻。必须确保金属导体(或金属导体类型)在服务期内不会过度腐蚀。人工接地极包括深钻的接地棒或接地管,埋入土壤的金属条或包围建筑的铜线。不许采用地下天然气管或铝材作接地电极。
垂直接地极现在常用的是接地模块PTD或镀铜接地棒,抗腐蚀性强,导电性好。
水平接地极一般采用镀铜圆钢或镀铜钢绞线。

材料的选择,要选用表面积大的金属材料,还要考虑材料的耐腐蚀性能,可以用热镀锌角钢、钢管或圆钢作为垂直接地极,也可以使用铜材或镀铜的钢材,但不要使用镀铅的材料(环境污染)。水平连接的可以用圆钢或扁钢。
一般垂直接地极长度是2.5米,也可以按环境情况增长或减短,相邻的垂直接地极间的距离一般是其长度的2倍,再用水平连接线连接为整体。
接地材料的埋地深度在各行业都有不同的规定,防雷要求不小于0.5米,电气保护接地一般不小于0.8米
接地阻抗值也是根据人工接地的用途有不同的要求,防雷接地10Ω,电气保护接地4Ω等等。

网友F:
我是在煤矿工作的,就自己对煤矿接地具体要求如下:

对井下设备接地保护的规定和要求

1、局部接地

(1)接地极要求   接地极采用直径不小于35mm,长度不小于1.5m的镀锌钢管,每根管子上至少要钻20个直径不小于5mm的透眼,与母线连接的螺栓孔为2个Ф12mm的孔,采用焊接地连接板时,连接板焊接长度不小于100mm,接地极垂直埋入地板后,外露钢管长度不大于100mm

2、辅助接地极的要求

  对于同一个地点有多台设备需要埋设辅助接地极的开关、综保等,每台综保及开关的辅接地极必须单独埋设。供检漏保护做检漏试验的辅助接地线,应用芯线总断面不小于10mm2

的橡套电缆,煤电钻、照明综保辅助接地线芯线用总断面不小于10mm2 的橡套电缆,供检漏保护装置的辅助接地极规格与局部接地极相同,并与局部接地极的距离不小于5米。

网友G:
其实,接地装置的安装很重要的;

接地装置的安装要求有两点:
(1)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必须小于4欧姆。
(2)接地极一般不能少于二根。
接地装置的种类有两种:
(1)自然接地 在可以达到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的前提下,为节省材料、减少工作量,可优先考虑自然接地。自然接地是把地下的给水、排水或其他金属管道(不包含可燃液体,可燃、可爆气体的金属管道和包有绝缘物质的金属管道)、有金属外皮的电缆,金属井管,建筑物金属结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基础等作为自然接地体。
(2)人工接地 一般用钢材作接地极,长度大于2.2米,挖好1米深的坑后,竖直打入坑底,埋入深度不小于2米(距地面3米)。
在土壤电阻率较高或埋入深度不够的情况下,应在接地极周围放置长效降阻剂。
接地线一般用裸导线(包括扁钢、圆钢),或绝缘导线(铜或铝芯),建议不用铝芯线。连接接地线时,所用的导线不能有断痕,不能有接头,以防机械强度减小,电阻增大。接地线地下部分禁用铝导线。接地线与接地极的连接一般采用焊接或压接等可靠的连接方式。
新建住宅楼的接地装置应按以上所述的要求和方法设计、施工,满足上述要求和方法的接地装置算合格。所以住宅楼在建造前应设计合理、安全的接地装置,才能保障以后住户的安全。
接地装置按规定应定期检查,每年至少一次,用“接地电阻测定器”测试其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规定。用万用表测试则需在距接地极A约3米处加装两个临时接地极B、C(如图):
3m 3m
|←—→|←—→|
C A B
如测得RAB=RA+RB=8欧,RAC=RA+RC=6欧,RBC=RB+RC=10欧,则可算出RA=2欧,此即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对老式住宅楼一般应采用人工接地方式接地,若有条件采用自然接地,则应对选作自然接地极的物体进行除锈、清洁后再进行焊接或可靠压接。

网友H:
 1 人工接地体材料的选用
  一般采用结构钢制成,规格要求如:
  角钢厚度,最小尺寸4mm,
  钢管管壁厚度,最小尺寸3.5mm,
   圆钢直径,最小尺寸8mm,
  用作人工接地体的材料,不应有严重的锈蚀、厚薄或粗细严重不均匀的材料,脆性铸铁管、棒料均不能应用,有严重弯曲的经校正后方可应用。

 2人工接地的安装形式
  安装形式分为垂直安装盒水平安装两种。接地体的长度随安装形式和环境而有所不同。垂直安装接地体埋入大地的有效散流深度,一般在2-3米之间,不能短于2米,超过3米时,对减小接地电阻的作用已不显著,却要增加施工难度,水平安装的一般都较长,最短的通常也在6米左右。

   3垂直安装方法
  垂直安装的人工接地体在打入大地时,应与地面保持垂直,不可歪斜。多级接地或接地网的接地体与接地体之间,在地下应保持2.5米以上的直线距离。 接地体与地面垂直安装的形式用的很普遍,因它具有耗料省和安装简便的特点。它的接地体宜采用角钢或钢管制成,接地体总厂除埋入土壤的长度外,应加长100mm左右,以供接地线连接使用。凡用螺钉连接的,应预先转好螺钉通孔。

  3水平安装方法
  与地面水平安装的接地体应用较少,一般只用于土层浅薄的地方。 接地体通常采用扁钢或圆钢制成,一端应弯成直角向上,便于供接地线连接。安装时,采用挖沟填埋,接地体应埋入离地面0.6米以下的土壤中,如果是多级接地或接地网,每两根接地体之间,应相隔2.5米以上的直线距离。
   安装时,应尽量选择土层较厚的地方埋设接地体,沟要挖的平直、深浅和宽度
应一致。填土时,接地体周围与土壤之间应随时夯实,使之密切结合,沟内不可
堆填沙砾砖瓦等杂物。

网友I:
接地装置的技术要求一般是:

    一、接地装置宜采用钢材,接地装置的导体截面应符合热稳定和机械强度的要求,但应不小于规定的规格。
    二、接地体顶面埋没深度不应小于0.6米,角钢及钢管接地体应垂直配置。除接地体外,接地体的引出线应作防腐处理;使用镀锌扁钢时,引出线的螺栓连接部分应补刷防腐漆。
   三、为减少相邻接地体的屏蔽作用,垂直接地体的间距不应小于其长度的两倍,水平接地体的间距应根据设计规定,不宜小于5米。
   四、接地体与建筑物的距离不宜小于1.5m。

   五、接地线应防止发生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接地线在穿过墙壁时应通过明孔,穿钢管或其他坚固的保护套。
  六、接地干线至少应在不同的两点与接地网相连接。
 七、电气装置的每个接地部分应以单独的接地线与接地干线连接,不得在一个接地线中串接几个需要接地部分。
 八、敷设完接地体的土沟回填土内不应夹有石块、建筑材料或垃圾等。
 九、明敷接地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便于检查;
  (二)敷设位置不应妨碍设备的拆卸与检修
  (三)支持件间的距离在水平直线部分一般为1—1.5米,垂直部分为1.5—2米,转弯部分为0.5米。
  (四)接地线应按水平或垂直敷设,但亦可与建筑物倾斜结构平行,在直线段上不应有高低起伏及弯等情况。
  (五)接地线跨越建筑物伸缩缝、沉降缝时,应加设补偿器,补偿器可用接地线本身弯成弧状代替。
 十、明敷的接地线表面应涂黑漆。如因建筑物的设计要求,需涂其他颜色,则应在连接处及分支处涂以各宽为15毫米的两条黑带,其间距为150毫米。中性点接于接地网的明设接地导线,应涂以紫色带黑色条纹。
十一、在接地线引向建筑物内的入口处,一般应标以黑色记号。在检修用临时接地点处,应刷白色底漆后标以黑色记号。

十二、在进行检修工作时,需临时接地的地方(如配电间隔、母线分段处、引出线室等)均应引入接地干线,并设有专供连接临时接地线使用的接地板和螺栓。
十三、接地线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焊接必须牢固无虚焊。接至电气设备的接地线应用螺栓连接;有色金属接地线不能采用焊接时,可用螺栓连接。螺栓连接的接触面应按要求,作表面处理。
十四、接地线(体)的连接应采用搭接焊,其焊接长度必须为:
  (一)扁钢宽度的2倍(且至少三个棱边焊接);
   (二)圆钢直径的6倍;
    (三)扁、圆钢(或角钢)焊接时,为了连接可靠,除应在其接触部位两侧进行焊接外,并应焊以由钢带弯成的弧形(或直角形)卡子,或直接由钢带本身弯成弧形(或直角形)与钢管(或角钢)焊接。

另外关于煤矿井下接地技术要求如下:

技术要求
一. 接地装置的安装
(一)主接地极的安装
主接地极应在主、副水仓中各埋设1块。主接地极应用耐腐蚀的钢板制成,其面积不得小于0.75m2、厚度不得小于5mm。
(二)那些地点应装设局部接地极
    1 采区变电所(包括移动变电站和移动变压器)。
    2 装有电气设备的硐室和单独装设的高压电气设备。
    3 低压配电点或装有3台以上(10米范围内)电气设备的地点。
    4 无低压配电点的采煤机工作面的运输巷、回风巷、集中运输巷(胶带运输巷)以及由变电所单独供电的掘进工作面,至少应分别设置1个局部接地极。
    5 连接高压动力电缆的金属连接装置。
二.局部接地极的安装
   1 局部接地极可设置于巷道水沟内或其他就近的潮湿处。如系干燥的接地坑,铁管周围应用砂子、木炭和食盐混合物或长效降阻剂填满;砂子和食盐的比例,按体积比约6:1。
  2 设置在水沟中的局部接地极应用面积不小于0.6m2、厚度不小于3mm的钢板或具有同等有效面积的钢管制成,并应平放于水沟深处。
 3 设置在其他地点的局部接地极,可用直径不小于35mm、长度不小于1.5m的钢管制成,管上应至少钻20个直径不小于5mm的透孔,并垂直全部埋入底板;也可用直径不小于22mm、长度为1m的2根钢管制成,每根管上应钻10个直径不小于5mm的透孔,2根钢管相距不得小于5m,并联后垂直埋入底板,垂直埋入深度不得小于0.75m。

三 接地连线
 .    1 连接主接地极的接地母线及变电所的辅助接地母线,应采用截面不小于50mm2的铜线,或截面不小于100mm2的镀锌铁线,或厚度不小于4mm、截面不小于100mm2的扁钢。
     2 电气设备的外壳与接地母线或局部接地极的连接,电缆连接装置两头的铠装、铅皮的连接,应采用截面不小于25mm2的铜线,或截面不小于50mm2的镀锌铁线,或厚度不小于4mm、截面不小于50mm2的扁钢。
    3  采区配电点及其它机电硐室的辅助接地母线,应采用截面不小于25mm2的裸铜线,或截面不小于50mm2的镀锌铁线,或厚度不小于4mm、截面不小于50mm2的扁钢。
   4 额定电压低于或等于127V的电气设备的接地导线、连接导线,可采用断面不小于10mm2的裸铜线。
   5 每台设备均必须用独立的连接导线与接地网(接地母线、辅助接地母线)直接相连;禁止将几台设备串联接地,也禁止将几个接地部分串联。
四 电气设备的接地方法
固定电气设备和移动电气设备的接地方法应执行《煤矿井下保护接地装置的安装、检查、测定工作细则》的规定。
五  接地线的连接和加固
接地母线与主接地极的连接要用焊接。接地导线和接地母线(或辅助接地母线)的连接最好也用焊接,无条件时,可用直径不小于10mm的镀锌螺栓加防松装置(弹簧垫、螺帽)拧紧连接。用裸铜线绑扎时,沿接地母线轴向绑扎的长度不得小于100mm。
六 保护接地的检查
   1 有值班人员的机电硐室和有专职司机的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每班必须进行一次表面检查(交接班时)。其它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由维修人员进行每周不少于一次的表面检查。
  2 电气设备在每次安装或移动后,应详细检查电气设备接地装置的完善情况。对那些震动性较大及经常移动的电气设备,应特别注意,随时加强检查。
  3 检查发现接地装置有损坏时,应立即修复。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装置未修复前禁止受电。
  4 每年至少要对主接地极和局部接地极详细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应立即处理或更换。

七 接地电阻的测定
   1 井下总接地网的接地电阻的测定,要有专人负责,局部接地极接地电阻每月遥测一次,主接地极每季度遥测一次;新安装的接地装置,在投入运行前,应测其接地电阻值。

  2 接地网上任一保护接地点的接地电阻值不得超过2Ω,每一移动式或手持式电气设备至局部接地极之间的保护接地用的电缆芯线和接地连接导线的电阻值,不得超过1Ω。

网友J:
我是在煤矿工作的,就自己对煤矿接地具体要求如下:

对井下设备接地保护的规定和要求

1、局部接地

(1)接地极要求   接地极采用直径不小于35mm,长度不小于1.5m的镀锌钢管,每根管子上至少要钻20个直径不小于5mm的透眼,与母线连接的螺栓孔为2个Ф12mm的孔,采用焊接地连接板时,连接板焊接长度不小于100mm,接地极垂直埋入地板后,外露钢管长度不大于100mm

2、辅助接地极的要求

  对于同一个地点有多台设备需要埋设辅助接地极的开关、综保等,每台综保及开关的辅接地极必须单独埋设。供检漏保护做检漏试验的辅助接地线,应用芯线总断面不小于10mm2

的橡套电缆,煤电钻、照明综保辅助接地线芯线用总断面不小于10mm2 的橡套电缆,供检漏保护装置的辅助接地极规格与局部接地极相同,并与局部接地极的距离不小于5米。

我们俩的工作差不多  。

网友K:
为什么接地?我觉得有几方面的考虑

1、安全,比如两个不同物体而且不接地金属面,如果人不小心碰在两个物体的表面,就有可能造成触电的危险,因为现在很多电气为了抗共模干扰,都加了接地电容,如果不接低,就会有

由于电容漏电流引起的共模电压。

2、防止电器损坏。只是由静电和浪涌造成。

网友L:
都是大同小异 。。。